运放电路的噪声问题

楼主:
如下图:

运放电路噪声分析时,反馈电阻R1(10K)可视为理想电阻R2(10K)与白噪声源(VN)串联。工程上一般认为VN等效到输出端的噪声就是它本身。但是,若把VN画在R2左侧,VN等效到输出端的噪声应该为VN乘以运放增益。但人们都是认为等效输出为VN,而不是VN乘以增益,为什么?

网友A:
你Vnoise放哪边都不影响啊,左右不都一样,你要乘上增益应该是Inoise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Vnoise放哪边都不影响啊,左右不都一样,你要乘上增益应该是Inoise啊

Vnoise放在左边需要乘以增益才能得到Onoise。放在右边不须乘以增益,Onoise直接等于电阻噪声。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网友C:
若把VN画在R2左侧,VN等效到输出端的噪声应该为VN乘以运放增益;这样理解是不对的,如果是采样电阻哪里才会乘以增益;这里输出端的噪声= VN * R0/(R2+R0); R0为运放输出电阻。由于输出电阻R0小,等效到输出端的噪声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把VN画在R2左侧,VN等效到输出端的噪声应该为VN乘以运放增益;这样理解是不对的,如果是采样电阻哪里才会 ...

我也知道这样理解不对,但原理上我转不过弯来。下面为TI大牛写的文章:

反馈电阻R2带来的热噪声直接输出到运放的输出端。

若把R2的热噪声源画在它的左侧,如下图:

那么VN显然不能视为直接作用于输出端。

这与TI大佬的说法矛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noise放在左边需要乘以增益才能得到Onoise。放在右边不须乘以增益,Onoise直接等于电阻噪声。这样理解不 ...

Vnoise不是看成一个电压源吗?输入端接地,实际Vout=(Rout*Vin/Rin)+Vnoise,和左右端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