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用过的nucleo-g491 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连不上,STM32CubeProgrammer可以

楼主:
以前用过的nucleo-g491 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连不上。

4.20 4.60版本都一样。

STM32CubeProgrammer可以

stm32cubeide仿真 没问题。

keil仿真没问题。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不会是ST-LINK Utility版本有点低么,下载最新版本也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ST-LINK Utility版本有点低么,下载最新版本也连不上?

4.60是最新版本 。4.20的也不行。

但这板子stm32cubeProgrammer 编程没问题,keil 和stm32cubeProgrammer没问题。

mebed的那个盘NOD_G491RE也出现了,也可以直接拖烧录文件进去。

仿真一切都正常。就ST-LINK Utility不行。

boot启动方式右nboot0改为boot0 IO口控制也无济于事。都在level0玩。没加密什么的。

网友:
明天带到公司电脑试一试。有情况向大家汇报。

网友:
能帮在CubeMX上也试一试吗

没用过CubeIDE,配套FreeRTOS书里所用的软件,刚开始用CubeMX

网友:
换公司电脑:

CubeMX 只负责生成程序

网友:
另一个问题:

nucleo-g491re的sWBBOOT0选1  PB8-BOOT也可以不接地 悬空可以。

                           和sWBBOOT0选0 nBOOT0 选1 效果一样

推挽输出控制pb8。PB8-BOOT始终为0.

网友B:
按照提示设置REST设置,也连不上吗?

很多人在设计DEBUG接口时不喜欢连接芯片的RESET脚,这样在调试时是有可能出现复位不正常进行不了仿真调试的(比喻有干 扰,引起握手协议检测失败),反正我一般都会在DEBUG接口引出复位脚信号,不就多一根线嘛。又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提示设置REST设置,也连不上吗? 很多人在设计DEBUG接口时不喜欢连接芯片的RESET脚,这样在调试时是 ...

试过。没用。但其他软件都可以连。是官方的 nucleo-g491re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