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异核多构 AI智能视觉V853开发板测评 - V853编译测试libomv库(代替opencv基础库)

楼主:
#V853编译测试libomv库

libovm为openmv开源项目中的图像算法的核心库,此库集成了大部分的基础图像算法接口和统一的图像结构体,整个库非常的迷你,编译生成的libimlib.a库只有1.8M的大小,可以代替基本的opencv的基础库,而且不依赖其他库所以编译简单易于使用。

1、测试

  • a、git clone https://github.com/sipeed/libomv.git
  • b、cd libomv/test
  • c、libomv不依赖其他库,可以直接在pc上编译测试,执行make,然后执行./imlib_base_test
  • d、如果需要编译v853的执行程序,需要修改的Makefile文件,将此文件的第一行改成CROSS = arm-openwrt-linux-,重新编译即可;编译完后可以使用adb 将测试图片和执行文件发送到V853中进行测试。

2、基础接口说明

  • a、libomv库的图像结构体类型为image_t
  • b、创建一个图像结构体体指针
  • image_t *img_ts = imlib_image_create(480, 640, PIXFORMAT_GRAYSCALE, bufsize, gray_buf, false);
  • imlib_image_create函数中的480、640分别为图像的宽和高;
  • PIXFORMAT_GRAYSCALE为图像的像素格式
  • bufsize为图像像素所占的内存大小
  • gray_buf为图像结构体中像素内存的指针
  • false为不申请内存了,因为上面的测试用例我已将图像像素的内存指针转存到图像结构体中了
  • c、绘制直线imlib_draw_line(img_ts, 10, 10, 10, 600, 0xff, 4)
  • d、绘制矩形imlib_draw_rectangle(img_ts, 10, 120, 14, 100,0xff, 2, 0)
  • e、绘制圆形imlib_draw_circle(img_ts, 240, 320, 50, 0xff, 2, true)
  • f、绘制字符串imlib_draw_string(img_ts, 70, 150, "nihao", 0xff, 3.0, 0, 0, 1, 0, 0, 0, 0, 0, 0)
  • g、霍夫找圆接口imlib_find_circles

3、修改后的测试结果

网友A:
libomv库是专门为什么而准备的?精简?还是运算速度更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bomv库是专门为什么而准备的?精简?还是运算速度更快~

就是openmv里面的图像算法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openmv里面的图像算法库

opencv和openmv是一家的吧?mv主要是处理视频的哦。和单帧的图片cv处理有什么不同?还没玩过m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encv和openmv是一家的吧?mv主要是处理视频的哦。和单帧的图片cv处理有什么不同?还没玩过mv呢。

不是一家的

网友B:
测试了霍夫找圆的算法,480*640的图片,虚拟机耗时0.2s,在V853板子上耗时1.35s,V853的单核CPU的性能跑传统的cv算法还是比较吃力的,如果做图像算法还是最好使用芯片上集成的NPU.

网友:
哦哦哦,后面体验一下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霍夫找圆的算法,480*640的图片,虚拟机耗时0.2ms,在V853板子上耗时1.35s,V853的单核CPU的性能跑传 ...

这差距有点大啊,好几百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差距有点大啊,好几百倍了。

单位写错了

网友:
那这个时间倒能理解了,毕竟单核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