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 低功耗调试的问题

楼主:
   1. 使用的型号为LRM470-RL22。  2. 当前 进入Sleep后 功耗还有200uA .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3.  可能是单片机的引脚要输入输出进行配置, 但是Sw_Ctrl1 和sw_ctrl2已经配置为低电平了。

网友:
【Sw_Ctrl1 和sw_ctrl2已经配置为低电平了】低电平不代表功耗就低,有时候拉高的功耗可能会更低,要看该引脚的配置。

话说200uA功耗已经很低了,要求是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