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CC和GND之间的滤波电容在PCB中显示两个脚都是GND,是不是有错?

楼主:
请问VCC和GND之间的滤波电容在PCB中显示两个脚都是GND,是不是有错?最小系统里的滤波电容C11在PCB里显示的是一脚VCC,另一脚GND。可是,USB下载电路的C8、C9却是两个脚都是GND,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原理图画错了,VCC和GND直接连起来了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短路了,肯定是画错了!

网友:
你这VCC和GND短路了

网友:
原理图画错导出来肯定是错的

发现PCB这种情况,首先要检查的是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画错了,VCC和GND直接连起来了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