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邀你来拆解—,看看跳绳里都有什么: 简易电子计数跳绳器具及其结构

楼主:
简易电子计数跳绳器具及其结构

一.跳绳

      跳绳是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运动,通过跳绳能够消耗掉全身的热量,并且能够加快体内的脂肪燃烧,从而达到减轻体重的效果,1000个跳绳消耗大概90~105卡路里(网查数据),但是每个人的体质情况不同,而且代谢速度不同,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跳绳需要长期坚持,一般需要间隔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看到明显的减肥或者是瘦身效果,也能够达到提高自身免疫力和强身健体的作用。在跳绳之后需要适当的喝一些温水,因为在跳绳的过程中会消耗体内大量的水分,以免出现脱水或者是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在现实抗疫中,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跳绳用具不断改进。

使用了N年的跳绳

带手柄跳绳

带计数功能的跳绳,可以记录跳绳次数及计数复位。

电子计数的跳绳

电子计数的跳绳可以更改成电子计数的无绳跳绳

功能更加完善的电子跳绳有待于我们去开发!

二.Kappa电子计数跳绳

1.外观

1)跳绳的“绳子”是由钢丝绳外套透明塑料做成,外观清爽、透亮,结实耐用!由于使用了绳子卡扣,可以根据人体高度轻松调节跳绳长度、还可方便地更换跳绳或无跳绳的运动方式,无跳绳是由两个逗人喜爱的塑料圆球构成。

2)LED显示屏可以使用MODE按钮选择屏显数据或RESET按钮使数据复位,如果5分钟无数据更新,则自动关闭屏显,进入休眠省电状态。任一动作包括跳绳运动都可以自动唤醒屏显。

a.跳绳次数显示

b.按下MODE按键第一次显示:折算转换成miles(英里)数值

c.按下MODE按键第二次显示:折算转换成Km(公里)数值

d.按下MODE按键第三次显示:折算转换成cals(卡路里)数值

e.按下RESET按键显示:

f.大约5分钟左右后没有跳绳运动或没有按任何按键,则自动关闭屏显,且保存之前运动数据,进入休眠省电状态。

3)手柄

手柄颜色鲜艳,手握柔顺防滑,并可拆卸清洗。

2.内部结构

手柄背面有螺丝可方便拆卸,以探视内部结构:

1)LR44纽扣电池深藏于电池盖下

 电池盖板上用料很猛!弹簧钢丝用的很粗壮,(第一次拆卸时还不理解,抱怨钢丝这么粗)这是为了在跳绳时防止电池接触松动产生错误计数而采取的措施!

2)后盖很轻松地拨开,比起我之前准备筹措热风枪解封胶水之类的想法,都觉得自己很幼稚了。

3)小小玩具竟然用上了钢珠轴承,怪不得旋转超灵活!且无磨损。

4)电路板背面

 图中左边圆形是电池座,右边圆形是本电路最关键的器件之一:跳绳计数脉冲取样点!

5)计数取样导电橡胶

6)导电橡胶是由跳绳轴上的凸起部分拨动的

    太简单了!只是一个导电橡胶的触点!可以预期使用寿命的长短了!

与我想象中的计数取样相差甚远!可惜了(其实售价并不低呵)!

本机结构中最关键的是跳绳轴上的凸起部分拨动导电橡胶时,刚好接触到敷铜板电接触点。

这一关键点由电路板定位孔、导电橡胶定位槽及跳绳轴上的凸起部分高度共同决定!该电子计数跳绳在外壳壳体上设计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

7)电路板正面

图片上部两个圆形,一个是MODE按键触点电路,控制液晶屏显示内容转换;另一个是RESET按键触点电路,控制显示数据复位(复0)。

下部右边是与液晶显示屏的连接铜排共14线。通过导电橡胶与液晶显示屏相连接。

下部左边黑疤就是本机核心集成电路!

整个电路中主要由以下几分部电路组成:

8)段显式液晶屏及导电橡胶

三.跳绳数据实测

跳绳计数

Miles(英里)

Km(公里)

Cals(卡路里)

0.004

0.007

0.2

0.021

0.035

1.3

0.043

0.070

2.7

0.217

0.350

13.6

0.434

0.700

27.3

1)跳绳计数精确!

   无论正跳、反跳都能正常计数,也就是计数棒拿在左手或拿在右手都能正常计数。

   跳1次约0.7米

2)一般认为跳绳燃烧掉的卡路里数量取决于人体体重、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

实测数据显示跳绳速度快或慢计数无区别,也就是快或慢消耗的卡路里是一样的。因此有待有关专(家)业论证。

3)网查资料显示跳绳1000次,会燃烧100-190Cals。

实测数据有点偏小,只有27.3Cals。

四.简易电子计数跳绳器具及其结构,介绍完毕!

  有时间将会对多处进行改进!去掉简易!开发出功能更加完善的电子跳绳器具!

网友A:
我也觉得1000个跳绳只燃烧20多卡路里有些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1000个跳绳只燃烧20多卡路里有些低。

这个如果跳的高一点应该消耗的就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跳的高一点应该消耗的就多

好主意 哈哈

网友:
不过这个跳绳肯定不能检测你跳多高,只是自我加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跳的高一点应该消耗的就多

我定义为“简易跳绳”就是因为:“实测数据显示跳绳速度快或慢计数无区别,也就是快或慢消耗的卡路里是一样的。”更谈不上能检测跳绳的高度了。

网友C:
这拆解到位了,专业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拆解到位了,专业呀!

拆一次,学一次!不破不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一次,学一次!不破不立!

继续继续,去乌克兰捡几个导弹拆拆,那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