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自动布线出现failed to load layout?

楼主:
proteus自动布线出现failed to load layout?如何处理?

网友:
加载失败

检查文件名是否对应,路径上是否用中文,有没有元件库对应,,,,

用这种软件布线不一定行吧,

还自动布线,,,

网友:
用Proteus画PCB吗?

网友:
把PCB图纸导入PROTEUS,可以试试,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