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能高性价比ATSAMD51评估板】从零开始开发环境搭建基于寄存器点灯

楼主:
准备

安装MDK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安装芯片支持包

安装ATSAME54开发板支持包,本开发板基于ATSAME54 XPlained PRO开发板的基础上开发,两个 MCU 在引脚数和外设方面完全相同,只是 ATSAMD51P20A 没有以太网和 CAN FD。

ATSAMD5x/E5x是同一个系列,用ATSAME54 XPlained PRO评估板的例程,只要不包含以太网和CAN功能的,均可以直接在ATSAMD51 EVK评估板上运行。

创建工程

菜单栏

Project->New uVison Project...

配置工程

添加源码main.c

添加到工程,编译,有告警先不管

邮件点击”Target 1”->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按如下设置,点击Settings

选择仿真器

确认FLASH烧录算法

勾选如下设置Use Micro LIB

下载程序仿真

点击仿真,自动进入main函数处

以上基本的开发环境就搭建好了,可以仿真了。

LED操作

之前已将安装了芯片的支持包

头文件位于

Mdk的安装路径

Keil_v5\ARM\PACK\Microchip\SAMD51_DFP\3.6.120\samd51a\include

包含总的头文件#include "sam.h"即可

该头文件根据宏__SAMD51P20A__或者__ATSAMD51P20A__会包含

#include "samd51p20a.h"

再包含\ARM\PACK\Microchip\SAMD51_DFP\3.6.120\samd51a\include下的其他头文件。

原理图可以看到PC18控制用户LED0

参考用户手册《SAM-D5x-E5x-Family-Data-Sheet-DS60001507.pdf》的第《32. PORT - I/O Pin Controller》 进行IO的控制。

IO操作寄存器位于component/port.h

通过#define PORT_REGS                        ((port_registers_t*)0x41008000)               /* PORT Registers Address       */

PORT_REGS.GROUP[x]访问不同组IO。索引0~3分别对应PA~PD

寄存器保护

有些寄存器有保护,需要先解除保护

PORT相关的默认是没有保护,所以不需要操作,不过也可以了解下

通过WRCTRL 寄存器进行写保护解除

#define PAC_REGS                         ((pac_registers_t*)0x40000000)                /* PAC Registers Address        */

PAC_REGS->PAC_WRCTRL访问

PORT属于APBB桥

所以BridgeNumber=1

PERID=4

PAC_REGS->PAC_WRCTRL  = (1<<16) | (32*1+4); 接触PORT写保护

PORT操作

PORT输出只需要配置最少两个寄存器即可

设置输出

PORT_REGS->GROUP[2].PORT_DIRSET = 1<<18;  //PC18 OUTPUT

输出0或者1

PORT_REGS->GROUP[2].PORT_OUT |= 1<<18;  //PC18 SET

PORT_REGS->GROUP[2].PORT_OUT &= ~(1<<18);  //PC18 SET

所以完整的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sam.h"

void io_delay(void)

{

volatile int tout=1000000;

while(tout--);

}

int main(void)

{

///PAC_REGS->PAC_WRCTRL  = (1<<16) | (32*1+4);

PORT_REGS->GROUP[2].PORT_DIRSET = 1<<18;  //PC18 OUTPUT

PORT_REGS->GROUP[2].PORT_OUT |= 1<<18;  //PC18 SET

io_delay();

PORT_REGS->GROUP[2].PORT_OUT &= ~(1<<18);  //PC18 SET

io_delay();

}

return 0;

}

下载运行可以看到黄色的LED0闪烁。

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content/7ca9facb#F4

网友:
只要不包含以太网和CAN功能的,均可以直接在ATSAMD51 EVK评估板上运行,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万能的MDK。

网友:
这教程挺详细的,对后面的测评人员也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
啊,这个还可以用keil来玩啊,我还以为只能用microchip的maplab呢

网友:
我比较喜欢看atmel的的手册,花花绿绿的

网友:
《SAM-D5x-E5x-Family-Data-Sheet-DS60001507.pdf》能提供个下载地址吗?

PORT_REGS->GROUP[2].PORT_DIRSET

PORT_REGS->GROUP[2].PORT_OUT

这个是怎样定义的,编译时通不过呀!

网友:
《SAM-D5x-E5x-Family-Data-Sheet-DS60001507.pdf》找到了。

网友:
之前想过用Keil 5

因为没有使用方法

安装的MPLAB X IDE

、MPLAB C非常大

用了7G虚拟内存,

当下载Harmony v3时

Github下载不了

看到Up主的

网友:
看到UP主的分享,

我用Keil

网友:
ATSAM D51的MDK 支持包在哪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