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电路做防反,哪种方式好一点

楼主:
各位老师,请教电池供电电路做防反,下面的电路哪种方式好一点

网友A:
为啥会这么复杂,直接串一个二极管和保险丝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如果是在这两种电路中选择,只能说前一种电路简单可靠,无论电池怎么接电路都可以正常工作,但前一电路的压降要比后一电路大得多,影响效率,而效率对电池供电至为重要。后一电路,仅适用于电池电压在一定范围内,电池电压太小(例如1.5V)或者太大(例如48V)都不行。而且后一电路电池接反,电路不工作,需要人力检查不工作的原因。

网友B:
最好的方式,是机械结构上就设计成不可反接的形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式,是机械结构上就设计成不可反接的形式。

机械结构设计成不可反接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硬件接插件的形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啥会这么复杂,直接串一个二极管和保险丝不就可以了吗?

你说的有具体电路么,

请老师分享一下

网友C:
桥式整流电路,无论电源正接还是反接,电路都能正常的工作,不会产生不良后果,但就是二极管存在压降,如何使用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式整流电路,无论电源正接还是反接,电路都能正常的工作,不会产生不良后果,但就是二极管存在压降,如何 ...

待机功耗大,电池待机时间大大缩短,如果是用于低功耗设备,那就放弃这个方案吧。

网友:
第一种:虽然电池正负极接反也能正常工作,但整流二极管会有比较大的压降,功耗大,输出电流也会受整流二极管的限制;

第二种:电池正接,NMOS管导通,压降很低,功耗会比第一种小很多,输出功率也比第一种高,如果电池接反,NMOS管断开,后级电路不会工作,起到保护作用。

如果可以在结构做防呆设计那是最好的,不行的话还是选第二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结构设计成不可反接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硬件接插件的形式吗

『机械结构设计成不可反接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硬件接插件的形式吗』

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普通的5号干电池或者可充电的镍氢电池,正极是小帽,负极是平底,这样的结构不属于接插件,但也可以实现防反接,数码像机常见此类防反结构。

网友:
做个和电池差不多的弹性模具 正着放能进去,反过来塞不进去

网友:
桥式整流电路存在二极管压降是个缺点,成本相对低,要求不高地方可以用,比如有些LED灯具

这种电路其实对二极管的损耗是比较大的

网友:
NMOS管的防反,在上电的瞬间,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导通,构成回路。
如果接反,导通电压为0,截止,电路断开
这种方法成本稍微高些,稳定

具体那种方法看做的产品的要求

机械防反接插头比较多,可以选用,插反根本插不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有具体电路么, 请老师分享一下

就是在正向电路串联一个二极管,比桥式整流要少三个二极管,只是这个电路反向供电没办法工作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正向电路串联一个二极管,比桥式整流要少三个二极管,只是这个电路反向供电没办法工作罢了

如果反向供电没办法工作,正向电路串联一个二极管就是没有了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