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这个继电器控制的闪光电路啊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用12V加电,继电器控制,连接的灯闪烁

这个怎么分析呢

网友:
『这个怎么分析呢』

很简单。图中所示可动触点的位置是继电器衔铁释放的位置,继电器吸合可动触点则移动到与左边静触点接触。你只要分析图示位置12V电压施加到电路上,继电器会如何动作,继电器动作后当然灯亮而且由于两个电容放电继电器仍可保持吸合一段时间,然后释放。这就够了。

网友A:
不得不说,此设计实在是愚蠢的设计。在没有电子器件(双极型管、MOS管)的年代,这个设计也是愚蠢的设计。只要看看没有晶体管时汽车的转向灯(工作时是闪烁的)如何工作就知道了。

网友B:
电容间切换 及 12V(无220ohm)-电容切换 之间没有 soft-start, 因此引起的 inrush current 非常大,容易造成 relay 接点碳化及电容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间切换 及 12V(无220ohm)-电容切换 之间没有 soft-start, 因此引起的 inrush current 非常大,容易造成 ...

真不知道『容易造成 relay 接点碳化及电容损坏.』的结论从何而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此设计实在是愚蠢的设计。在没有电子器件(双极型管、MOS管)的年代,这个设计也是愚蠢的设计。只 ...

谢谢老师回复

现在先不用管它的设计是否愚蠢了

请问一下,怎讲计算或者确定R1 和 R2 电阻,才能以确保灯的能闪烁工作,电阻值怎么计算呢

网友:
还有C1和C2的值怎么确定

网友:
电路分析方法就是在掌握基本电路原理及元器件知识的基础上根据电路结构和回路连接等进行分析。

以楼主图为例:

12V电源加在图标12V处和地之间,在继电器未动作即楼主图当前状态下,12V电源通过R1、R2加在C1和C2的正极上(回路及连接分析)。C1、C2两端的初始电压为0,电源通过电阻加在电容上会给电容充电,于是电容两端的电压会因此逐渐上升(电路原理知识点)。当C1两端的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与C1并联的继电器线圈产生的磁性增强将会导致常开触点闭合(元件知识点),于是电路回路改变,12V电源会加到灯泡上,于是灯泡亮。同时,C2会被并联到C1上,因R2的阻值小于R1,当C1两端的电压使继电器动作时,C2两端的电压会更高,故C2会向C1放电,C1两端即继电器线包两端的电压还会继续上升,故而继电器常开触点会维持闭合态即灯泡会继续点亮(电路原理知识点)。不过此时电容已经不会再被电源充电,随着继电器线包的耗电,C1和C2储存的电能将逐渐消耗,两端的电压会逐渐降低,直至无法维持继电器常开触点的闭合,于是继电器触点再次切换,电路恢复到初始态下灯泡熄灭并开始下一轮的电容充电(电路原理知识点)。如此周而复始,灯泡时亮时灭。

由此可见,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和适当的观察、分析方法,弄懂电路工作原理和过程并不是多么难的事。

进一步思考,继电器线包电压会在动作电压处振荡进而导致触点振荡么?不会,因为继电器吸合及释放的电压不同,恰好具备施密特特性(元件知识点)。这属于更高层次的思考,只有这种思考才能更具效率的提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待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能真正理解楼上maychang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4楼错在何处,而不是死记硬背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回复 现在先不用管它的设计是否愚蠢了 请问一下,怎讲计算或者确定R1 和 R2 电阻,才能以 ...

看楼上帖,真弄明白了电路原理,你的这个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对比之前的分析,需要增加的是RC回路及计算方面的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