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雅地弄好PCB丝印?

楼主:
很多画PCB的人,会认为丝印不影响电路的性能,所以,对丝印并不重视。但是,对于一个专业的硬件工程师来说,必须重视这些细节。

01.摆放的位置

一般来说,电阻、电容、管子等器件的丝印,摆放的时候,不要使用四个方向,这样会导致调试、维修、焊接的时候,看丝印看得很累(板子要转几个方向)。

所以,建议摆放成两个方向,如下图所示。这样,将会非常方面查看丝印。

如下图所示,元件附近太密集,放不下丝印的话,可以在附近空白的地方,写上丝印,标好箭头,最好再画个框,这样好辨认一些。

02.过孔尽量不要打在丝印上

如下图所示,过孔了打在8字那里,打板回来之后,你会分不清,它是R48还是R49。

03.丝印不要压在高速信号线上

这条建议是针对在顶层或底层的高速信号线,因为这类信号线,可以看作是微带线。

微带线上的信号跑的速度(相速度)跟介质有关,如果丝印压到线了,如下图所示,介质将会变得不均匀,导致相速度发生变化,最终表现为阻抗不连续,影响信号质量

当然,在内电层的信号线将不存在这种问题。

04.丝印的阅读方向要跟使用方向一致

如下图所示,丝印的阅读方向和芯片的使用方向一致,主要是焊接的时候,减少焊反的概率

其它的,如:电解电容等,也可以不遵循该建议,因为你可以标明正负极性。

05.丝印上要标清楚引脚号

如下图所示,P3接插件上,标了4个引脚号,方便调试/安装。此外,在引脚密集的地方最好也标一下,如:芯片、FPC插座等。

同时,也符合上一条建议,P3的阅读方向,跟接插件的使用方向一致。

06.特殊封装的丝印

针对BGA、QFN这类特殊封装,丝印的尺寸要跟芯片的尺寸完全一致(如下图所示),否则,会很难对齐,从而影响焊接。

07.安装孔的丝印

这里,在安装孔附近增加了螺丝的丝印,同时标明了长度和螺丝总数,方便安装。

08.丝印的二义性

最常用的RS232,很多人会标注RX和TX,但是PC端也有RX和TX啊,什么时候用交叉线,什么时候用不交叉的?

这就导致了丝印产生了歧义,让人傻傻地分不清。

这里,增加了两个箭头,以指标信号的流向(如下图所示),这样,一看就知道该怎样接线了。

不光是RS232可以这样做,其它的,如:SPI等,带收发信号线的,都可以这样做。

09.标明功能

一些用户使用的元件,如:按键、灯、旋钮等,需要写上功能、用途。如下图所示,按键为设置键,灯是状态指示灯。

10.增加LOGO

有空间的话,可以在板子上增加公司的LOGO、防静电标志、一维码、二维码。

有做认证的话,要加上认证的LOGO。

有发热元件,可以加高温标志。

有强电元件,可以加高压标志。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 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丝印是很有讲究的,虽然说大多数情况对电路功能不会有影响,但好的丝印标识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不错。总结的比较到位。

丝印的大小和粗细也是非常的影响美观。

网友:
丝印很重要,自己打板焊接的话喜欢标的详细,可以不用再回去看图了,会方便

网友:
非常有代表性,不过主要还是美观性,清晰的表示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