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优先编码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huo_hu   @davidzhu210   参与回复

     书上在优先编码器这块更多的是从电路图分析到逻辑式再写出真值表,但往往在设计的时候先从逻辑出发写出真值表再写出逻辑式再化简。

疑问:我做为一个初学者实在对先出真值表(数据编码部分,控制部分S和控制输入状态Ys和Yex),出这个真值表没有思路,再者从真值表到逻辑式再到逻辑功能图也没有思路,初学者有必要在这块深究吗?

网友A:
我想,如果是使用数字集成电路,例如从事硬件电路设计,那就不必深究,知道什么样的数字集成电路。其输入输出特性、需要用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就够了。大可不必写出真值表再写出逻辑式再化简再画出电路,毕竟我们是使用现成的芯片。但若是从事MCU或者其它数字电路内部电路设计,那就需要深入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如果是使用数字集成电路,例如从事硬件电路设计,那就不必深究,知道什么样的数字集成电路。其输入输 ...

谢谢老师的娓娓道来,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