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 绘图小技巧

楼主:
快捷键设置

Tool ->Control Panel

Drafting option ->Hot key

以上这些快捷键都是可以自定义的,所以可以搞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觉得最好还是记一下,倒时候换电脑时候少一些设置过程.

简单仿真滤波器

代码如下:

R1 VO VI 10k

C1 VO 0 100n

V1 VI 0 AC 1 0

.ac dec 15 10 100K

.backanno

.end

在仿真时候不小心将Y轴拉到不太好的状态如下

右键Autorange Y-axis

效果如下

又或者我们清楚自己要看哪里到哪里,鼠标放置在X轴或者Y轴上,右键如下

跳出频率范围的选择框.

最终最右边只剩下10Khz,Y轴的使用也是一样

打开或者关闭格点显示如下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直接对波形进行运算.如下所示,先add traces

直接输入表达式,如下

得出最终结果如下

两个波形要是电压或者电流在一个波形观察框里那么他的range 可能会乱了,我们直接鼠标操作时候就看不清我们想要看的波形.

So 我们可以在加一个 波形观察框,在将我们要观察的波形添加进去就行.

今天先到这拜拜~

网友A:
是偏重介绍软件使用呢,还是偏重介绍测试某个电路功能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偏重介绍软件使用呢,还是偏重介绍测试某个电路功能特性

Ltspice系列主要是偏重软件,电路的话一般写在观电路系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tspice系列主要是偏重软件,电路的话一般写在观电路系列

无论偏重哪个方面,都是不错的帖子

 LTspice是个不错的仿真软件,小巧功能强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偏重哪个方面,都是不错的帖子  LTspice是个不错的仿真软件,小巧功能强大   &nb ...

主要是LTspice 还支持跨平台,非常方便

比较局限的是,不支持verilog -ams的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LTspice 还支持跨平台,非常方便 比较局限的是,不支持verilog -ams的仿真

顺便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下面的一个文中,

https://news.eeworld.com.cn/dygl/ic557073.html

在图2.LT3950 DC2788A演示电路LED驱动器LTspice模型,是怎么生成整个闭环波德图的,没有看明白,从软件操作角度看看有空能否研究研究

网友C:
软件功能强大,是工程师朋友们学习电路的好帮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功能强大,是工程师朋友们学习电路的好帮手,学习学习。

用起來,詳情可參考  LTspice仿真教程

网友D:
这个仿真真不错。以前用别的,现在也在习惯这个

网友E:
LT SPICE 的绘图功能及器仿真后的图像处理及计算时其一大薄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仿真真不错。以前用别的,现在也在习惯这个

比较小,下载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LT SPICE 的绘图功能及器仿真后的图像处理及计算时其一大薄弱点。

不能混仿比较麻烦,规模不能太大

网友F:
继续继续,很好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继续继续,很好的帖子!

收录在此。LTspice教程

网友G:
大佬谢谢你,分享这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佬谢谢你,分享这么仔细。。

能看得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