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能扩容?还是为了省生产线?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项目用了ST的芯片,本来用的是64KB(STM32F10xT8)的,但是由于Flash不够,后面换成128KB(STM32F10xTB)的,程序开发一直以128KB的芯片进行开发的。但是换芯片这个事没有交接好,导致后面的同事BOM用的还是64KB芯片的,投了几次板,今天偶然发现芯片用的还是64KB的,但是跑的是128KB的程序,而且按照128KB读出来的Flash内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程序大概用了96KB的Flash。

大家觉得这是为什么?是本来用的就是128KB的结构,丝印改一下,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捡到便宜了!

网友:
???目前两批都是贴片厂提供的芯片贴的。挺奇怪的。

网友A:
你这是赚到了 我们以前用NXP的LPC11xx量产后出问题 后来测试发现FLASH小了 找到原厂那边说是封装厂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赚到了 我们以前用NXP的LPC11xx量产后出问题 后来测试发现FLASH小了 找到原厂那边说是封装厂弄错了。

呃,,,倒不指望赚到,赶紧把BOM修改了。要不后面容易出大问题。

还好发现了,要是量产了再发现就完了。

网友B:
如果程序写进去后,如果读出来是正常的,说明芯片问题(比如拆机打磨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个人猜想他并不是每个型号flash都是严格数据手册的大小,有可能只有一种或者几种大小,但是如果用64k型号烧录128k的程序,后期出了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个人玩玩可以。做产品的话,还是按厂家标准型号来。

网友D:
烧进去读一下 按照读出来的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个人猜想他并不是每个型号flash都是严格数据手册的大小,有可能只有一种或者几种大小,但是如 ...

对,我也感觉都会比手册标的容量大,但是大多少不知道,而且每批次的大的可能还不一样。

现在赶紧改BOM了,两种型号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进去读一下 按照读出来的整

读到0x18000都是正常的。感觉容量就是不止64KB。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程序写进去后,如果读出来是正常的,说明芯片问题(比如拆机打磨的)。

芯片是贴片厂提供的。国内几大家之一的,感觉不会买到这种芯片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我也感觉都会比手册标的容量大,但是大多少不知道,而且每批次的大的可能还不一样。 现在赶紧改BO ...

哪天运行跑飞了原因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是贴片厂提供的。国内几大家之一的,感觉不会买到这种芯片吧。

那不一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天运行跑飞了原因都找不到。

祈祷发货出去的那些不会出问题

网友:
管控看来很重要

网友G:
此为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只能说楼主运气好。

前两年因疫情的影响,特别是去年,在芯片产能紧张时不少生产商调整了产线,砍掉了同系列中售价较低的型号,有客户需求时就拿高规格型号降挡代替低规格型号,所以才会遇到这种现象。这不仅发生在ST,国产MCU都有这种情况。今年来需求疲软,库存没清完之前,这种现象还会持续,但不可能长期如此。

网友H:
捡到就是赚到,赶紧进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此为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只能说楼主运气好。 前两年因疫情的影响,特别是去年,在芯片产能紧张时不少生 ...

原来如此,这批能用就先不换了,也没几个,下批就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捡到就是赚到,赶紧进改吧

捡到就是吓到,当时以为咋回事呢,一脸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