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能高性价比ATSAMD51评估板】NVM-UROW编程测试-使能RAM ECC

楼主:
NVM特征

  • 两个bank,一个写时另外一个可以读
  • 2x32bits AHB接口用于读写,32bits APB接口用于命令和配置
  • SmartEEPROM
  • 等待状态可配置优化读
  • 区域可单独配置保护
  • Bootloader的额外保护
  • 支持安全位,设备保护
  • Sleep模式可以关闭flash
  • Sleep退出时可选唤醒
  • 每个AHB接口单独cache
  • 带ECC

框图

NVM User Row Mapping (UROW)

参见《9.4 NVM User Row Mapping (UROW)》

0x00804000处512字节

前面32字节为配置信息,启动时自动加载到相应的寄存器。

后面480字节为用户可自由使用。

注意如果需要修改,则先将前面32字节读出来,然后修改需要修改的内容,再回写,保持前面32字节内容不被破坏。

比如我们要使能RAMECC则需要将bit39 RAM ECCDIS设置为0

可以仿真查看当前值如下

操作

配置如下

自动生成的代码见

plib_nvmctrl.c

plib_nvmctrl.h

对应UROW操作的读写接口是

NVMCTRL_Read

NVMCTRL_USER_ROW_RowErase

NVMCTRL_USER_ROW_PageWrite

按照先读-修改-擦除-写的操作进行修改。

以修改使能RAM ECC为例

前面看到RAM ECCDIS对应bit39,我们先读出512字节内容再,修改bit39为0,使能RAM ECC

以上一篇的demo工程为基础

修改main.c

void print_buffer(uint8_t* data,uint32_t len)

{

printf("\r\n");

for(int i=0;i<len;i++)

  {

   printf("%02x ",data);

 if(i%16==15)

     {

      printf("\r\n");

 }

}

}

uint8_t buffer[NVMCTRL_USERROW_PAGESIZE] __attribute__ ((aligned (4)));

int main ( void )

{

    /* Initialize all modules */

    SYS_Initialize ( NULL );

  SYSTICK_TimerStart();

    PORT_REGS->GROUP[1].PORT_PINCFG[24] = 0x1U;

    PORT_REGS->GROUP[1].PORT_PINCFG[25] = 0x1U;

    PORT_REGS->GROUP[1].PORT_PMUX[12] = 0x33U;

printf("Hello Burnon ATSAMD51 EVK");

  NVMCTRL_Read((uint32_t*)buffer,NVMCTRL_USERROW_PAGESIZE,NVMCTRL_USERROW_START_ADDRESS);

  print_buffer(buffer,NVMCTRL_USERROW_PAGESIZE);

  buffer[4] &= 0x7F;  //bit39=0 enable ramecc

  //buffer[4] |= 0x80; //bit39=1 disable ramecc

NVMCTRL_USER_ROW_RowErase(NVMCTRL_USERROW_START_ADDRESS);

  NVMCTRL_USER_ROW_PageWrite((uint32_t*)buffer,NVMCTRL_USERROW_START_ADDRESS);

NVMCTRL_Read((uint32_t*)buffer,NVMCTRL_USERROW_PAGESIZE,NVMCTRL_USERROW_START_ADDRESS);

  print_buffer(buffer,NVMCTRL_USERROW_PAGESIZE);

    while ( true )

    {

        /* Maintain state machines of all polled MPLAB Harmony modules. */

        SYS_Tasks ( );

    }

    /* Execution should not come here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

    return ( EXIT_FAILURE );

打印可以看到byte[4],80变为了00,说明修改成功。

Byte[17] byte[18]之前改为了0,这里一并改为了默认值0x40,0x80.

修改之后发现程序运行异常了进入了hardfault

这是因为使能RAM ECC后RAM有效区域减半,需要i需改分散加载文件

0x40000改为0x20000

参考

《25. NVMCTRL – Nonvolatile Memory Controller》

总结

借助自动成成的库文件,能方便的进行UROW的修改,本篇也进行了使能RAM ECC的操作,为RAM ECC测试做准备。

网友:
楼主的NVM-UROW编程测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