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有不插电无线的吗??

楼主:
小伙伴们好~管管我想弄个可移动的电视架子架电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插线限制了他的灵活度。 管管就想来问问大家,现在有那种可以有移动电源,不是有线插着的电视了吗? 或者可以插着充电宝看电视????有么有么有么????

网友:
小屏幕的话可能有,电视够呛了。

网友:
有的,有的 我在火车上见过 一个老大爷,跟早期光碟ps似的

网友:
不插电无线电视

平板,

大平板

估计是超大平板类似吧

网友A:
【电视有不插电无线的吗?】

平板就可以接收网络电视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视有不插电无线的吗?】 平板就可以接收网络电视信号。

但是平板的屏幕不够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平板的屏幕不够大呀

最早的电视机,是真空管时代的产品,有床头柜那么大,屏幕对角线是9英寸,还是黑白的。比现在的平板差远了。中国最早一批电视机,是从苏联进口的“红宝石”牌,耗电量150W,屏幕对角线14英寸。

网友:
谢谢老师科普,我的意思是我想要个有三四十寸屏幕的

网友:
三、四十寸屏幕,不大可能携带,抗不动,汽车里面也放不下。既然是家庭内部使用,那就联上交流市电吧。

网友A:
以当前的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只要有需求并且技术上做得到,这种产品就会生产出来,例如手机。如果一种产品没有被生产出来,要么是需求太少,要么是技术上做不到。

网友:
除非你能接受的电池屏幕尺寸足够小,否则别指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当前的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只要有需求并且技术上做得到,这种产品就会生产出来,例如手机。如果一种产 ...

明白啦

网友:
英国和法国合作,设计并生产了 “协和” 型超音速客机。其飞行速度,可以超过2马赫。这绝对是高科技,领先全世界。但是,飞机的生产商赔了个底儿掉,因为一共只卖出去16架。用这种飞机经营空运的航空公司,也赔了个底儿掉,因为太费油,票价太贵。苏联也仿造过超音速客机,就是图-144型,更赔。

从那以后,再没有一个飞机生产商考虑过超音速客机。美国的波音也好,欧洲的空客也好,总之是不提了。

网友:
一个变通的办法是用WIFI电视盒子加液晶显示器,电视盒子和现在的LED背光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都是用的外置电源适配器,一般多为5V(盒子)和12V(显示器)。只要自制两个电源插线,用12V电瓶给显示器供电,再做个5V稳压电源给盒子供电即可。至于伴音,有些显示器带扬声器,也可以用电池供电的小有源音箱。

网友C:
你这有点要求高,首先电视的功耗就不小,移动电源就算有也看不了多久啊,其次大屏幕你想怎么移动啊,旋转可以通过支架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有点要求高,首先电视的功耗就不小,移动电源就算有也看不了多久啊,其次大屏幕你想怎么移动啊,旋转可 ...

有那种装门架电视的移动架子。也不是说要移动电源吧。就是一种设想,可不可以无线。。 哈哈哈。以后是不是还会有那种软屏,可以电视卷着带走

网友:
太大的很难啊,屏幕功耗不知道,如果百瓦以内还是可以移动供电看的,就是要经常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装门架电视的移动架子。也不是说要移动电源吧。就是一种设想,可不可以无线。。 哈哈哈。以后是不 ...

理论上会有,不过市场决定产品,多数都会停留在概念上

网友:
有的有的,高清手持投影机,专为看智能电视的,投在墙上那种,在单位看见 同事搞过,一群吃瓜群众围观

网友:
就类似充电宝的,效果在白天看着还可以,估计到了晚上效果会更加,我们看的时候是白天就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