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方案中的这两个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
这个电源方案中的这两个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此电原理图有些可疑。你看我增加的那个红色框里面两个二极管,是串联的。为什么要用串联的两个二极管?1N4007反向耐压1000V,超过电容耐压400V的二倍。用两个二极管串联,讲不通。

网友:
而且首帖图中,二极管D2正极接了【地】,J1的三条引脚有一条是【地】。两个【地】是电路中同一点。这是非常危险的,人体接触J1,就有触电的可能。

网友:
D6起隔离作用,令C7的储电不会向主输出回路泄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原理图有些可疑。你看我增加的那个红色框里面两个二极管,是串联的。为什么要用串联的两个二极管?1N40 ...

这个电路是士兰微电源方案

就是不太理解,R2为什么还是0欧呢

网友C:
D6是整流,然后在C7电解电容上产生一个正电压,为U1提供电源;D1,D2是为了防止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D6是整流,然后在C7电解电容上产生一个正电压,为U1提供电源;D1,D2是为了防止反接。

『D1,D2是为了防止反接。』

D1、D2去掉任意一个 (短路) ,该整流电路依然工作。

输入是交流市电,谈何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D6是整流,然后在C7电解电容上产生一个正电压,为U1提供电源;D1,D2是为了防止反接。

『D6是整流,然后在C7电解电容上产生一个正电压,为U1提供电源』

输入D6的,是C5两端的电压。C5两端电压,主要是直流成分,其交流成分就是18V输出的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士兰微电源方案 就是不太理解,R2为什么还是0欧呢

『这个电路是士兰微电源方案』

我自己随便乱画个电路,不管是否能够工作,也可以号称是XXX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此电原理图有些可疑。你看我增加的那个红色框里面两个二极管,是串联的。为什么要用串联的两个二极管?1N40 ...

D1,D2两个二极管问题不大,引入D2的目的是对EMI有好处,EMI电流只在二极管导通时才能流动。

有问题的是R2,RCD吸收用100R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D1,D2两个二极管问题不大,引入D2的目的是对EMI有好处,EMI电流只在二极管导通时才能流动。 有问题的 ...

100欧电阻,根本不够看的。电阻那么小,其上压降如何能够使变压器漏感去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00欧电阻,根本不够看的。电阻那么小,其上压降如何能够使变压器漏感去磁?

是的,所以才说他有问题,估计是少打了一个K,是100KR,不过这个功率级别,即便100KR,都嫌弃太小影响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所以才说他有问题,估计是少打了一个K,是100KR,不过这个功率级别,即便100KR,都嫌弃太小影响效 ...

原理图上R2是0欧,这个怎么理解

这阻值是可以调整?

如果可以调整,怎么调整,用什么公式调整

网友:
加个电阻抗干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上R2是0欧,这个怎么理解 这阻值是可以调整? 如果可以调整,怎么调整,用什么公式调整 & ...

变压器耦合不好,一致性不好等情况,会在供电绕组上产生电压尖峰,或供电绕组电压偏高,调节该电阻可以压制一下,以免VCC电压过高触发OVP,阻值越大效果越好,当然大了之后会对效率带来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对EMC可能也有点帮助。该电阻不是必须的,可以换速度稍微慢一点,VF大一点的,也能达到相同效果。

网友B:
变压器耦合不好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根便一起去的初次级远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耦合不好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根便一起去的初次级远呢

漏感。实践出真知,实际多挂挂波形分析一下。你这个应该还好,从输出取电,前面有大电解稳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漏感。实践出真知,实际多挂挂波形分析一下。你这个应该还好,从输出取电,前面有大电解稳压了

好的,大概明白了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