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怎么使用?

楼主:
共模电感怎么使用?没有要用到的地方,只是一直对这个元件很好奇的,

先不说用在交流,因为平常很少接触到交流的,研究了几天,只是明白了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大概是什么意思,

但是好像找不到任何资料说应该怎么选型,都只说可以通过电流、阻抗来选型,那电路板的阻抗怎么知道?

什么环境才会有共模干扰?谢谢

网友A:
【什么环境才会有共模干扰?】

任何环境都有共模干扰,除非是只用一根天线和一根地线的无线接收机。即使是只用一根天线和一根地线的无线接收机,若是使用交流市电,也可能从交流市电线上传入共模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环境才会有共模干扰?】 任何环境都有共模干扰,除非是只用一根天线和一根地线的无线接收机。即使 ...

如果电路板供电方式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里面一般都有共模电感,那是不是共模干扰就被抑制在开关电源那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板供电方式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里面一般都有共模电感,那是不是共模干扰就被抑制在开关电源那边 ...

【如果电路板供电方式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里面一般都有共模电感,那是不是共模干扰就被抑制在开关电源那边呢】

开关电源里面的共模电感,通常是放置在电源进线处,例如交流市电的进线。其目的,主要不是防止共模干扰进入开关电源,而是防止开关电源产生的干扰进入交流市电。开关电源里面的共模电感,不是为防止干扰进入负载(你的电路板)而设置的。

网友B:
噢,搞错了,那板子不使用交流电,只使用直流电的情况下,也会有共模干扰吗?大概怎么选型?

网友:
阻抗指的是共模电感在特定频谱下的阻抗,并非电路板即负载的阻抗。

至于什么环境下才有共模干扰,这个可实在太多了,没法列举,该知道的是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共模电感。

共模电感的应用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用来对付外部的共模噪声,二是用来对付内部的共模噪声,实际应用时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搞错了,那板子不使用交流电,只使用直流电的情况下,也会有共模干扰吗?大概怎么选型?

【板子不使用交流电,只使用直流电的情况下,也会有共模干扰吗?】

电路板不使用交流电,只使用直流电,也可能受到共模干扰。一块板子,通常不会只有两根电源线,多半还有信号输入输出线。既然有信号输入线,就可能受到共模干扰。当然,这种情况下,干扰通常比较微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搞错了,那板子不使用交流电,只使用直流电的情况下,也会有共模干扰吗?大概怎么选型?

你不妨观察一下笔记本、显示器等数码设备的电源适配器,那些电源适配器(尤其是在要求更严的欧洲市场上售卖的数码产品)往往在输出插头附近有个圆柱型的疙瘩,那个就是共模电感。

怎么选型,同样根据载流能力和噪声频谱来确定。

网友B:
那怎么选型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485跟can,为什么就可以有固定一个型号用的共模电感呢

网友B:
那假如板子上有一大堆输入信号,是不是干扰就会比较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选型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485跟can,为什么就可以有固定一个型号用的共模电感呢

485和CAN属于信号回路里运用的共模电感,这跟电源回路的情况不同,因电流很小,所以信号回路专用共模电感的规格相对少很多,当然会遇到共用同一型号。而485和CAN的应用环境本来就差不多,共用同一规格也便于生产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选型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485跟can,为什么就可以有固定一个型号用的共模电感呢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485和CAN之类本来就具有强共模抑制能力的通讯接口很少会用到共模电感,因为没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假如板子上有一大堆输入信号,是不是干扰就会比较强呢

信号通路的数量与干扰的强度无关,只能说信号通路数量多更容易受外部干扰的影响,注意因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假如板子上有一大堆输入信号,是不是干扰就会比较强呢

【那假如板子上有一大堆输入信号,是不是干扰就会比较强呢】

不能这么说。干扰的强度,与通道数量没有关系,主要是与周围环境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信号通路的数量与干扰的强度无关,只能说信号通路数量多更容易受外部干扰的影响,注意因果。

大概有点明白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假如板子上有一大堆输入信号,是不是干扰就会比较强呢】 不能这么说。干扰的强度,与通道数量没有 ...

那下面哪种情况更容易受共模干扰呢?

1.一个四周布满三相电的电箱,单独一个电路板在中间。

2.电路板周围没有交流电,但外面有很多电塔。

3.电路板板子上有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接的是交流电。

网友:
【那下面哪种情况更容易受共模干扰呢?……】

太难说了。没有见到具体情况,没办法说。

12楼chunyang已经举过例子:485这样的通讯接口很少用共模电感,因为485接口本身抗共模干扰能力就很强。那么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周围环境(电磁环境)存在较强干扰,如果你的电路抗干扰性能强,也不会影响电路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有点明白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选型

你不是知道选型就是根据电流和阻抗么?绝大多数情况下确实这两个参数就够了。电流应该不难理解,注意留取余量就是。阻抗前面也说过是根据噪声频谱来选择,即先弄清对敏感电路造成影响的噪声频率的范围和强度,再根据敏感电路能耐受的噪声上限就能计算得出衰减率,根据衰减率就能换算成阻抗。不过工程上不必这么麻烦,因为衰减率换算出的阻抗是下限,实际使用时的取值要高于下限,再根据成本、体积等因素综合考虑,所以你看到的共模电感品种相对不多,差别主要在电流参数上。

网友:
不好说,条件太粗陋,各种可能性均存在。

网友:
好吧,谢谢两位了,这个元件只能说,还没到时机啊,还是一脸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