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555組成的電路是無穩態還是單穩態的?

楼主:
嘗試了一下配置發現行不通, 沒辦法得到40kHz

本帖所涉及的内容来自:超声波防盗报警探测器

网友:
其实现在好多便宜的单片机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了。

网友:
楼主应该先学会发帖,起码在标题位置把主要问题说明一下。

比如“ 求助,555組成的電路是無穩態還是單穩態的?”

网友:
555可以搭成单稳态电路,也可以搭成无稳态电路(也称自激多谐振荡器),就楼主引用的超声波探测电路而言,当然是无稳态电路。至于“行不通”,那可能性很多,包括电路、焊接、元件参数错误等,需要仔细查找。

另外注意:超声波换能器要求振荡频率的精度足够,稍偏一点就会效率大降。对此,如果有示波器可快速判断问题何在。

做产品的话,不建议用555方案,学习性质的DIY当然没问题。

网友:
【請問一下 555組成的電路是無穩態還是單穩態的?】

555可以构成单稳态电路,也可以构成无稳态电路,二者外围电路不同。

网友:
单稳定跟无稳定都可以,楼主可以参考4楼的回答,检查下你的电路参数是否跟设计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