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自己的燃7000二代电脑

楼主:
用了好多年电脑的电池废了

用的三星 sdi的电池,三个串在一起,懒得买cell 去搞 重新买了快电池

顺便拆机给大家看看dell 燃7000里面的芯片

网友A:
拆完装回去了吗?我的电脑还是11年前的,如今仍然工作正常,甚至硅脂都没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完装回去了吗?我的电脑还是11年前的,如今仍然工作正常,甚至硅脂都没动过

拆完都能装回去,不过呵呵总会多或者少几个螺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完装回去了吗?我的电脑还是11年前的,如今仍然工作正常,甚至硅脂都没动过

换个电池用都拆开吗?

网友C:
加个个固态硬盘跑个win7还可以用几年

网友D:
当年挺不错的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完装回去了吗?我的电脑还是11年前的,如今仍然工作正常,甚至硅脂都没动过

当然是正常工作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个固态硬盘跑个win7还可以用几年

已经换mac了这个就来跑mac跑不了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挺不错的本子

一开始是联想Y500,实在是太重了,看燃7000出来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池用都拆开吗?

确实

动手能力强的(像楼主一样)拆给大家看很好,点赞一下!!!

如果动手能力不强,电脑使用时间又长的不建议全拆(里面很多线可能一碰就坏)。仔细看一下要拆哪几个螺丝。然后把电池换了(一般很少),避免对电脑的损坏。

比如机械硬盘换固态,光驱换硬盘等等。

如果是要换整个键盘那是没办法。

网友:
这么动手能力强,我一般拆了就装不回去的那种。

网友:
感谢捧场,拆机要收好螺丝,分好长短,拍好照基本问题不大

网友E:
换了块电池,是不是感觉就像新电脑了?

电池是在淘宝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块电池,是不是感觉就像新电脑了? 电池是在淘宝淘的吗?

电池是淘宝买的,不知道拼多多有没有

网友F:
DIY大佬哇,我那个2015年买的旧笔记本电脑硬盘挂了以后就被仍在衣柜最底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DIY大佬哇,我那个2015年买的旧笔记本电脑硬盘挂了以后就被仍在衣柜最底下了

硬盘那肯定是不能拆的吖

网友:
新换的电池似乎是BYD的

网友G:
自己动手,省钱还能体现技术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动手,省钱还能体现技术水平。

省钱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