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IDE中文注释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
STM32CubeIDE以前用的不多,最近考虑版权问题开始在用STM32CubeIDE写程序,前几天写了很多注释,今天一看,所有的中文注释的中间或者后边都出现乱码,吓的我都不敢再写了。

网友:
单个文件编码的处理方法

这时您的要做的是:

找到菜单:编辑->设置编码

2.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其他,然后手动输入"gbk"这3个字符即可,然后点击ok确定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736103233313985

网友:
整个项目中所有文件的编码改写

整个项目所有文件的编码改写与单个文件的编码改写大同小异.

1.在项目名称上右键单击,弹出一个菜单窗口,这是我们选择最后一个:属性,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resource,然后再选择text file encode,我们在其中选择other,然后输入"gbk"这3个字符即可.

网友:
编码格式问题吧。修改一下看看。

这个避免不了。有时候你用一种编码格式在一个编辑器里面注释了很多。换个编辑器或者同一个编辑器只要编码格式不一样了中文就乱了。

网上有在线编码格式转换的可以试玩一下。

类似

这种:

网友A:
练习用英文注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练习用英文注释

注释完自己不认识了。 不过还是蛮洋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