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与流水灯同时显示

楼主:
9芯积分

求程序

网友:
8个发光二极管均是独立地联接到单片机8个引脚上,显然可以静态显示。

网友:
该电路8个发光管当做一个8段数码管来处理,和四位数码管一样,当成第五位数码管,用动态方法显示,也是可以的。

网友:
程序模块化,用动态扫描,但在布局上不能有冲突

网友:
直接将P1端口赋值就可以让LED显示;

P3控制数码管位,

P2控制数码管段。

不做花样变化显示的话,全部直接赋值在相关端口就可以啦

网友:
这种情况,在电脑上proteus数码管是没办法显示出动态效果的,我试过,看到还是一位一位的,下载到班子上,显示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