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电视自己播放动画片啦~~~

楼主:
继我家空调,念经机成精之后,我家又有新品种成精了~~

事情要从管管每天早上早锻炼说起。

今天早上七点多八点,管管照常打开电视机投屏跟练了半个小时的健身操。然后就去工作啦~(好的,正常的遥控关电视机操作,但是咱没有确认过是不是成功关掉了电视,反正我就按了一下就走人了)

然后一直忙到11点半差不多,我去厨房倒水。结果听到客厅有动静,惊恐的走过去一看,(今儿家里只有我一人在的)我家电视正在播放动画片、、、、、、、、、

我拍下了照片作为“罪证”。

 现在问题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我家网络被别人连上了,投屏到我家电视上了。。 但是我这层楼就只有我一户在住人家。这人是怎么连上来的。。。。

楼间距还是比较宽的。上下楼层层高有3米(嗯,层高比一般的高。)

往深了想让我有点害怕。。。

小伙伴们能给我说说这可能是个什么情况吗、?

网友:
按理来说,不应该会自己播放动画片的,如果没人远程的话,大概率是不会这样的。电视还不会这么智能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晚上关了电视睡觉,结果半夜起来电视竟然还是自己开着

可能是黑客之类的,如果是连网络的话,建议断网试试

网友A:
如果能确定关掉电视了,那就有问题了。电视用的是红外遥控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确定关掉电视了,那就有问题了。电视用的是红外遥控器吗?

对的。有网友给我说可能是我电视没关成功,然后电视系统自带了锁屏动画。。。

网友C:
如果是别人投屏,你看看当前连接即可获知。如果是锁屏动画,同样很好判断,任意操作就会回退到之前的界面。误投屏这事其实不罕见,可以在手机上下个wifi分析助手,看看当前环境下的WIFI信号,不排除有些邻居家的信号很强,3米层高根本不算什么。2.4G频段现在电磁污染很严重,所以很多路由器和WIFI终端设备(包括手机、电视之类)都号称“穿墙王”,信号强度超标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有网友给我说可能是我电视没关成功,然后电视系统自带了锁屏动画。。。

可以测试一下,让电视再待机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
如果你能adb 调试连接上你能看看system的log就清楚啦

网友:
但是依据老夫走南闯北的江湖经验来看,八成是有鬼。 大大滴鬼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别人投屏,你看看当前连接即可获知。如果是锁屏动画,同样很好判断,任意操作就会回退到之前的界面。 ...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D:
都是联网设备吧,下一个成精的会是什么。

网友:
好的路由器可以传很远的,误投屏的概率比电视本身bug的概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联网设备吧,下一个成精的会是什么。

念经机不联网的。

哈哈哈。下一个成精的是什么,让我们期待下我下次的成精贴

虽然要相信科学,但真有时突然的还是会害怕。。。。

网友E:
你家得镇个大佛

网友:
期待下集,找出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家得镇个大佛

我家有观音菩萨

网友:
220V插头不插的话还能自己播放动画片才吓人,插上的话自动开机等太正常了,比如电网电压波动,断个零点几秒的电后又恢复了,有的电器就会重启。

网友:
感觉是被人链接上投屏了

网友:
当心啊,要对自己好一些,多休息,防止劳累,多运动,多活血,少看一些奇异小说

网友:
什么牌的电视啊?我的小米电视刚买回来的时候不知道默认小爱是开启的,有时候家人说话说到天气,小爱就会答应一句然后报告天气预报,特别是做饭开着吸烟机说话声音变大,小爱就总能接上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