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中文目录下的项目后,单片机反复 复位,项目目录改为字母后,单片机恢复正常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KEIL5编译中文目录下的项目后,单片机反复 复位,项目目录改为字母后,单片机恢复正常,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
你看非字母和字母目录的两个工程生成的HEX文件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你都不看看编译报告和烧录文件么?

网友:
KEIL5编译中文目录下的项目编译后的hex下载到单片机。单片机运行时反复 复位。

项目目录改为英文字母后编译后的hex下载到单片机,单片机运行正常。

1,要比较一下两个hex文件是不是一样。 这样可以看出问题。

2,如果懒得搞。两个情况只是改了一下英文目录。基本上是keil5识别英文目录出现问题。至于具体什么问题。你还是要用1去分析。也可以看编译生成的一些中间文件去判断。

很多编译编辑器对中文目录很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看看编译报告和烧录文件么?

谢谢。编译成功呀,没有错误提示呀

网友B:
是不是把报错提示调到最低等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把报错提示调到最低等级了?

这个还有等级,还真没注意过,请问在哪调?

网友:
KEIL5编译中文目录下的项目后,单片机反复 复位,编译的目标文件错误,就是指令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