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是怎办把测到的电压数据稳下来的?

楼主:
万用表是怎办把测到的电压数据稳下来的?

网友:
采用后的数据多次平均就可以。

网友:
普通万用表,使用双积分AD转换,每秒仅测量几次。实际显示的是一个AD转换周期内待测电压的平均值。

网友:
如果楼主是想待测电压变化后,仍能保持前一周期内的显示值,那需要另加电路。更简单的方法是使用一片单片机作为显示。

网友:
某些型号数字万用表有最大值功能,显示的是测量过程中得到的最大值。一次测量后,必须手动按键清零,方可开始下一次测量。

网友:
稳下来?有个HOLD按钮,按下就锁住测量值了。

网友:
平均?

多设置几个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