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半桥、推挽电路中用的MOS一般都是NMOS,特别市在高压端,很少看到有PMOS,这...

楼主:
全桥、半桥、推挽电路中用的MOS一般都是NMOS,特别市在高压端,很少看到有PMOS,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分析?

1.NMOS耐压更高,工艺更简单?

2.

3........

欢迎接龙

网友A:
制造的原因导致价格原因,工艺上空穴导电比电子导电的工艺难搞

PMOS在全桥上经常有用的,两个PMOS接在上边作为上桥臂,两个NMOS接在下边作为下桥臂这种电路经常有人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造的原因导致价格原因,工艺上空穴导电比电子导电的工艺难搞 PMOS在全桥上经常有用的,两个PMOS接在上 ...

不能四个MOS都用N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四个MOS都用N管吗?

可以,不过那样需要更高的电压驱动高侧NMOS, 用额外的电源提供或者自举电路,总之就是加原件加钱,复杂度也提高了。

网友:
一般NMOS的导通电阻比PMOS小,价格比PMOS低,也容易买到。

网友C:
低电压时,全桥上管也可以用PMOS,这样驱动电路会简单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低电压时,全桥上管也可以用PMOS,这样驱动电路会简单一些

高压的时候为啥不能用P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的时候为啥不能用PMOS

高压时,PMOS也不能通过三极管直接驱动,负责电平移动的三极管的功耗太大了,因此高电压时PMOS的驱动电路和NMOS基本一样的,用NMOS更有优势。

网友:
同样工艺、尺寸的 nmos 和 pmos,pmos 的导通内阻更大,因此 pmos 效率更低,不适合用于大功率场合

自己找一下同样尺寸封装(甚至是 2 个 mos 合封的),同厂家同系列 nmos 和 pmos 的手册,对比一下导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