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2 (5) PWM

楼主:
在mcuXpresso中,可以对PWM的时钟进行配置,从黄色框中可以看出来PWM1的时钟来源来自IPG。

图1:设置IPG时钟

CLOCK_SetDiv(kCLOCK_IpgDiv, 0x00); // Set IPG

设置时钟分频的函数

图2:PWM内部框图

图3:PWM 子模块框图

PWM的特性:

• 16 bits of resolution for center, edge-aligned, and asymmetrical PWMs

//16bit 中心值计数,沿对齐模式,不对称模式 适用各种复杂工况

• Fractional PWM clock generation for enhanced resolution of the PWM period and

duty cycle

• PWM outputs that can operate as complementary pairs or independent channels

// 可以使用PWM 做互补对称,或者独立通道

• Ability to accept signed numbers for PWM generation

• Independent control of both edges of each PWM output

• Support for synchronization to external hardware or other PWM

//支持外部信号对内部的PWM做同步

• Double buffered PWM registers

• Integral reload rates from 1 to 16

• Half cycle reload capability

• Multiple output trigger events can be generated per PWM cycle via hardware

// PWM可以触发各种事件

• Support for double switching PWM outputs

• Fault inputs can be assigned to control multiple PWM outputs

• Programmable filters for fault inputs

• Independently programmable PWM output polarity

• Independent top and bottom deadtime insertion

• Each complementary pair can operate with its own PWM frequency and deadtime

values

• Individual software control for each PWM output

• All outputs can be programmed to change simultaneously via a FORCE_OUT event

• PWM_X pin can optionally output a third PWM signal from each submodule

• Channels not used for PWM generation can be used for buffered output compare

functions

• Channels not used for PWM generation can be used for input capture functions

• Enhanced dual edge capture functionality

图4:PWM0模块时钟来源框图

/* pwm default config

* config->enableDebugMode = false;

* config->enableWait = false;

* config->reloadSelect = kPWM_LocalReload;

* config->clockSource = kPWM_BusClock;

* config->prescale = kPWM_Prescale_Divide_1;

* config->initializationControl = kPWM_Initialize_LocalSync;

* config->forceTrigger = kPWM_Force_Local;

* config->reloadFrequency = kPWM_LoadEveryOportunity;

* config->reloadLogic = kPWM_ReloadImmediate;

* config->pairOperation = kPWM_Independent;

*

*/

PWM default config 中配置时钟来源

typedef enum _pwm_clock_source

{

kPWM_BusClock = 0U, /*!< The IPBus clock is used as the clock */

kPWM_ExternalClock, /*!< EXT_CLK is used as the clock */

kPWM_Submodule0Clock /*!< Clock of the submodule 0 (AUX_CLK) is used as the source clock */

} pwm_clock_source_t;

PWM 可选的时钟来源

图5:PWM submodule 123的时钟来源

在PWM的demo程序里面有这么一段

图6:XBARA 片段

看的很迷茫,于是打开SDK API Refrence看看

图7:XBARA 相关函数描述

大概意思就是把pwm的fault(x)连接到高电平。程序如下所示

// 步骤2:新建PWM初始化函数

void RT1052_PWM_Init(void)

{

pwm_signal_param_t pwmSignal[2];

//步骤3:设置pwm的时钟,pwm的时钟来自ipg

//在这里设置ipg的分频 ,设置为0时候

CLOCK_SetDiv(kCLOCK_IpgDiv, 0x03); // Set IPG

XBARA_Init(XBARA1);

XBARA_SetSignalsConnection(XBARA1, kXBARA1_InputLogicHigh, kXBARA1_OutputFlexpwm1Fault0);

XBARA_SetSignalsConnection(XBARA1, kXBARA1_InputLogicHigh, kXBARA1_OutputFlexpwm1Fault1);

XBARA_SetSignalsConnection(XBARA1, kXBARA1_InputLogicHigh, kXBARA1_OutputFlexpwm1234Fault2);

XBARA_SetSignalsConnection(XBARA1, kXBARA1_InputLogicHigh, kXBARA1_OutputFlexpwm1234Fault3);

/* pwm default config

* config->enableDebugMode = false;

* config->enableWait = false;

* config->reloadSelect = kPWM_LocalReload;

* config->clockSource = kPWM_BusClock;

* config->prescale = kPWM_Prescale_Divide_1;

* config->initializationControl = kPWM_Initialize_LocalSync;

* config->forceTrigger = kPWM_Force_Local;

* config->reloadFrequency = kPWM_LoadEveryOportunity;

* config->reloadLogic = kPWM_ReloadImmediate;

* config->pairOperation = kPWM_Independent;

*

*/

pwm_config_t config;

//使用default的配置

PWM_GetDefaultConfig(&config);

/* 修改默认配置参数 */

/*新值在上一个pwm周期输出结束之后加载到缓冲寄存器中*/

config.reloadLogic = kPWM_ReloadPwmFullCycle;

/*PwmA 和 PwmB 作为互补通道,PwmA 作为主通道*/

config.pairOperation = kPWM_ComplementaryPwmA;

config.prescale = kPWM_Prescale_Divide_128;

config.enableDebugMode = true; // 使能DebugMode

//配置PWM1

PWM_Init(PWM1,kPWM_Module_0,&config);

/*配置pwm 参数*/

pwmSignal[0].pwmChannel = kPWM_PwmA; //指定pwm 通道

pwmSignal[0].level = kPWM_HighTrue; //设置输出极性

pwmSignal[0].dutyCyclePercent=20;//设置 pwm的占空比

pwmSignal[0].deadtimeValue = 0; //设定死区值

pwmSignal[1].pwmChannel = kPWM_PwmB;

pwmSignal[1].level = kPWM_HighTrue;

pwmSignal[1].dutyCyclePercent = 20;

pwmSignal[1].deadtimeValue = 0;

/*设置pwm 参数,包括pwm 的频率 占空比,死区时间等*/

PWM_SetupPwm(PWM1, kPWM_Module_0, pwmSignal, 2,\

kPWM_SignedEdgeAligned, PWM_frequency_Hz,PWM_SRC_CLK_FREQ);

/*设置Set LDOK 位,将初始化参数加载到相应的寄存器*/

PWM_SetPwmLdok(PWM1, kPWM_Control_Module_0 , true);

//开始发波

PWM_StartTimer(PWM1, kPWM_Control_Module_0 );

参考文档

野火RT1025 demo程序

NXP1052 RM2

NXP1052 SDK API Refrence

网友A:
NXP的功低还是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NXP的功低还是非常好。

这颗是老freescale的人做的

网友B:
现在NXP的RT做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NXP的RT做的挺好的

用起来

网友:
上面是工程文件

网友:
要发更精确的的PWM波形  可以调用这个函数

/*!
 * brief Updates the PWM signal's dutycycle with 16-bit accuracy.
 *
 * The function updates the PWM dutycyle to the new value that is passed in.
 * If the dead time insertion logic is enabled then the pulse period is reduced by the
 * dead time period specified by the user.
 *
 * param base              PWM peripheral base address
 * param subModule         PWM submodule to configure
 * param pwmSignal         Signal (PWM A or PWM B) to update
 * param currPwmMode       The current PWM mode set during PWM setup
 * param dutyCycle         New PWM pulse width, value should be between 0 to 65535
 *                          0=inactive signal(0% duty cycle)...
 *                          65535=active signal (100% duty cycle)
 */
void PWM_UpdatePwmDutycycleHighAccuracy(
    PWM_Type *base, pwm_submodule_t subModule, pwm_channels_t pwmSignal, pwm_mode_t currPwmMode, uint16_t dutyCycle)

网友:
更新一下驱动子程序:

https://github.com/xutong-analog/fantasy/tree/main/RT1052/flex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