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多谐振荡电路分析和图像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huo_hu   @davidzhu210   参与回复

   上图中突变的峰值如何确定,为什么峰值会超过电源电压?

网友:
『上图中突变的峰值如何确定,为什么峰值会超过电源电压?』

电压峰值在你贴出的图片中已经标注,红色圈里面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突变的峰值如何确定,为什么峰值会超过电源电压?』 电压峰值在你贴出的图片中已经标注,红色圈 ...

张老师,为什么是这个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突变的峰值如何确定,为什么峰值会超过电源电压?』 电压峰值在你贴出的图片中已经标注,红色圈 ...

超过门槛电压会正反馈到最大值VDD,为什么是VDD+VTH

网友:
『上图中突变的峰值如何确定,为什么峰值会超过电源电压?』

注意图中的电容C。

当该多谐振荡电路翻转时(例如ov2上升沿),电容两端电压为VTH,反相器G2输出端电压由接近于零跳变到接近于VDD,而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那么vi1显然是从VTH跳变为VTH+VDD。一个周期内的另一次翻转,可以同样的方法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过门槛电压会正反馈到最大值VDD,为什么是VDD+VTH

反相器G2输出端是从接近于零跳变到接近于VDD,或者从接近于VDD跳变到接近于零。跳变时电容两端电压是VTH,所以电容的另一端也就是Rp左边就是直流电源电压加减门槛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过门槛电压会正反馈到最大值VDD,为什么是VDD+VTH

只要CMOS工艺的反相器,才适用首帖图中公式。若是TTL工艺反相器,因输出低电平不能接近于零,高电平也不能接近于电源电压,此式必须修正,那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突变的峰值如何确定,为什么峰值会超过电源电压?』 注意图中的电容C。 当该多谐振荡电路翻 ...

谢谢张老师,我明白了,这边加了电容之后,书本的描述把我搞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CMOS工艺的反相器,才适用首帖图中公式。若是TTL工艺反相器,因输出低电平不能接近于零,高电平也不 ...

我学这里已经很懵了,学到这边,前面的电路都忘了,还是不太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