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虚线框内这个两个电阻这样接的意思是什么

GDT放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红方框内的这种连接两个地的方式,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A:
这个3条腿的气体放电管相当于两个独立的,AB线各对大地。红框内的电阻并电容,是静电泄放防静电的,什么位置都可以。虚线那两个是给差分信号一个固定输入,后面不接的时候,不至于数字电路输入浮空乱跳。

网友:
『虚线框内这个两个电阻这样接的意思是什么』

这是485之类的差动信号传输线。虚线框里面两个电阻,显然是把A线上拉,B线下拉。

网友:
『GDT放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两条信号线对大地电压过高时,GDT将放电,限制两条线对大地电压。

网友:
虚线内为总线静态偏置电阻,目的是在总线空闲时将总线静态电平偏置到逻辑1电平。

放电管的用途是泄放总线感应到的高压,以保护总线接口元件。

保护元件的泄放回路必须是所谓的“保护地”,必须这么连接,不存在什么“其它方式”。在不需要防护的应用场合,自然也不存在保护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3条腿的气体放电管相当于两个独立的,AB线各对大地。红框内的电阻并电容,是静电泄放防静电的,什么位 ...

R1 和C2是否可以去掉一个

或者有什么其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