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X-1C 开发板51串行中断 if 语句无法执行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怎么也调不过去)

楼主:
邀请:@weizhongc   @huo_hu   @Blkhumor   @kiverin   参与回复

碰到一个看起来很 简单的51单片机串行通信的问题 ,但折腾了两天了,怎么也调试不过去

1.目的:
使用郭天祥的开发版,实现串口送入0x01情况下,led灯闪烁的效果

2.代码如下: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ledFlash();//放在外面单片机能够指挥外部小灯闪烁
if(receiveData==0x01)
{
ledFlash();
}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3.问题:
1)将实现led闪烁的函数 ledFlash()放在if语句之外直接执行,可以实现当字节到达时,直接闪烁的效果
2)但是,当将ledFlash()移到if 语句中,不知为什么,下载到单片机就无法实现小灯闪烁效果了,但是后面发送到stc-isp的缓冲区的程序仍然正常。如下图

4.尝试:
使用keil串口仿真调试,则当发送0x01时,能够进入 if 语句,正常执行ledFlash(),如图

请教大家,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你确定你串口发送的是HEX的0x01,而不是字符串的0x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串口发送的是HEX的0x01,而不是字符串的0x01?

都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串口发送的是HEX的0x01,而不是字符串的0x01?

是keil编译环境的代码优化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keil编译环境的代码优化问题吗

有可能  选择不优化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keil编译环境的代码优化问题吗

试试吧,一般奇怪的问题都是优化造成的。

调试按道理来说应该和不调试时的现象一样才对。

网友C:
内存溢出也要注意:

比如数组出界

指针使用问题(指向了没有定义的内存等)等

访问空指针也是不行的。

网友:
发一下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1^0;         //将单片机的P2.0端口定义为led

sbit beep=P2^3;     //蜂鸣器引脚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edFlash()
{
    int i=3;
    while(i--)
    {
        led=0;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if(RI)
    {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ledFlash();//放在外面单片机能够指挥外部小灯闪烁

    if(receiveData==0x01)
    {
        //放在判断句里面,通过keil和STC-ISP的串口仿真,能够单步进入if语句执行ledFlash()实现小灯闪烁
        //但是下载到单片机就无法实现小灯闪烁效果了
        ledFlash();

    }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溢出也要注意: 比如数组出界 指针使用问题(指向了没有定义的内存等)等 访问空指针也是不行 ...

没使用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一般奇怪的问题都是优化造成的。 调试按道理来说应该和不调试时的现象一样才对。

选择什么优化呢

网友:
KeilC51的编译器有一个优化设置,不同的优化设置,会产生不同的编译结果。实际最高可设定为9级优化。

Keil C51的编译优化选择设置为0(不优化).

网友A:
直接设置优化为Level 0,也就是不优化。先试试吧。但是凭经验来说,这现象不像优化的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置优化为Level 0,也就是不优化。先试试吧。但是凭经验来说,这现象不像优化的锅。

能不能把怀疑的变量volatile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怀疑的变量volatile一下?

51单片机也有这问题?不过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