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雪RP2040双核开发板】加速度,角速度计实现

楼主:
616a83330164be1710940defb768cd96

前言

前一篇我们移植了LVGL,有GUI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块圆形的240x240的屏幕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了。

我们结合六轴加速度计,使用chart控件将,六轴数据通过曲线显示出来,实现一个加速度计,角速度计算的Demo。

过程

QMI8658数据的获取可以参考样例程序

chart的使用可以参考lvgl官网。

添加代码

/home/lhj/RP2040-LCD-1.28/c/examples/LCD_1in28_test.c

编译

cd build

export PICO_SDK_PATH="/home/lhj/pico-setup/pico/pico-sdk" && cmake -DLV_CONF_BUILD_DISABLE_EXAMPLES=1 -DLV_CONF_BUILD_DISABLE_DEMOS=1 ..

make

/*****************************************************************************

* | File        :   LCD_1in28_test.c

* | Author      :   Waveshare team

* | Function    :   1.3inch LCD  test demo

* | Info        :

*----------------

* | This version:   V1.0

* | Date        :   2021-08-20

* | Info        :

#

#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copy

#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ne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 fur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in

#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

#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 FITNESS 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 AUTHORS OR COPYRIGHT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FROM,

#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 THE SOFTWARE.

#

******************************************************************************/

#include "LCD_Test.h"

#include "LCD_1in28.h"

#include "QMI8658.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ico/stdlib.h"

#include "hardware/adc.h"

#include "draw.h"

#include "lvgl.h"

#include "lv_port_disp.h"

bool timer_callback(repeating_timer_t *rt)

{

    lv_tick_inc(5);

    ///printf("%lld\r\n",time_us_64());

}

static void btn_event_cb(lv_event_t * e)

{

    lv_event_code_t code = lv_event_get_code(e);

    lv_obj_t * btn = lv_event_get_target(e);

    if(code == LV_EVENT_CLICKED) {

        static uint8_t cnt = 0;

        cnt++;

        /*Get the first child of the button which is the label and change its text*/

        lv_obj_t * label = lv_obj_get_child(btn, 0);

        lv_label_set_text_fmt(label, "Button: %d", cnt);

    }

}

/**

 * Create a button with a label and react on click event.

 */

void lv_example_get_started_1(void)

{

    lv_color_t color;

    color.full=(uint16_t)0xF800;

    lv_obj_t * btn = lv_btn_create(lv_scr_act());     /*Add a button the current screen*/

    lv_obj_set_style_text_font(btn, &lv_font_montserrat_24 ,0);

    lv_obj_set_style_text_color(btn,color,0);

    lv_obj_set_pos(btn, 120-100, 120-50);                            /*Set its position*/

    lv_obj_set_size(btn, 200, 100);                          /*Set its size*/

    lv_obj_add_event_cb(btn, btn_event_cb, LV_EVENT_ALL, NULL);           /*Assign a callback to the button*/

    lv_obj_t * label = lv_label_create(btn);          /*Add a label to the button*/

    lv_label_set_text(label, "Hello LVGL");                     /*Set the labels text*/

    lv_obj_center(label);

}

lv_obj_t * chart;

lv_chart_series_t * ser1;

lv_chart_series_t * ser2;

lv_chart_series_t * ser3;

lv_chart_series_t * ser4;

lv_chart_series_t * ser5;

lv_chart_series_t * ser6;

int adc_chart_init(void)

{

    lv_obj_set_style_bg_color(lv_scr_act(), lv_color_hex(0x343247), 0);

    /*Create a chart*/

    chart = lv_chart_create(lv_scr_act());

    lv_chart_set_type(chart, LV_CHART_TYPE_LINE);

    lv_chart_set_point_count(chart, 20u);

    lv_chart_set_range(chart,LV_CHART_AXIS_PRIMARY_Y, 0, 240);

    lv_chart_set_range(chart,LV_CHART_AXIS_SECONDARY_Y, 0, 240);

    lv_chart_set_update_mode(chart, LV_CHART_UPDATE_MODE_SHIFT);

    lv_chart_set_div_line_count(chart, 4, 8);

    //lv_chart_set_zoom_x(lv_obj_t * obj, uint16_t zoom_x);

    //lv_chart_set_zoom_y(lv_obj_t * obj, uint16_t zoom_y);

    lv_chart_set_axis_tick(chart, LV_CHART_AXIS_PRIMARY_Y, 0, 0, 5, 1, true, 80);

    lv_chart_set_axis_tick(chart, LV_CHART_AXIS_PRIMARY_X, 0, 0, 12, 1, true, 50);

    lv_obj_set_size(chart, 240, 240);

    lv_obj_align(chart, LV_ALIGN_CENTER, 0, 0);

    /*Add two data series*/

    ser1 = lv_chart_add_series(chart,lv_color_hex(0xFF0000),LV_CHART_AXIS_PRIMARY_Y);

    ser2 = lv_chart_add_series(chart,lv_color_hex(0x00FF00),LV_CHART_AXIS_PRIMARY_Y);

    ser3 = lv_chart_add_series(chart,lv_color_hex(0x0000FF),LV_CHART_AXIS_PRIMARY_Y);

    ser4 = lv_chart_add_series(chart,lv_color_hex(0xFFFF00),LV_CHART_AXIS_PRIMARY_Y);

    ser5 = lv_chart_add_series(chart,lv_color_hex(0x00FFFF),LV_CHART_AXIS_PRIMARY_Y);

    ser6 = lv_chart_add_series(chart,lv_color_hex(0xFF00FF),LV_CHART_AXIS_PRIMARY_Y);

    return 0;

}

int adc_chart_newdata(int index,int32_t newdata,int refresh)

{

    if(index == 0)

    {

        lv_chart_set_next_value(chart, ser1, newdata);

    }

    if(index == 1)

    {

        lv_chart_set_next_value(chart, ser2, newdata);

    }

    if(index == 2)

    {

        lv_chart_set_next_value(chart, ser3, newdata);

    }

    if(index == 3)

    {

        lv_chart_set_next_value(chart, ser4, newdata);

    }

    if(index == 4)

    {

        lv_chart_set_next_value(chart, ser5, newdata);

    }

    else

    {

        lv_chart_set_next_value(chart, ser6, newdata);

    }

    if(refresh)

    {

        lv_chart_refresh(chart); /*Required after direct set*/

    }

    return 0;

}

struct repeating_timer timer;

int LCD_1in28_test(void)

{

    if (DEV_Module_Init() != 0)

    {

        return -1;

    }

    adc_init();

    adc_gpio_init(29);

    adc_select_input(3);

    LCD_1IN28_Init(VERTICAL);

    LCD_1IN28_Clear(WHITE);

    DEV_SET_PWM(60);

    add_repeating_timer_ms(5,timer_callback,0,&timer);

    ///sleep_ms(5000);

    lv_init();

    lv_port_disp_init();

    //lv_example_get_started_1();

    float acc[3], gyro[3];

    static int num = 0;

    unsigned int tim_count=0;

    adc_chart_init();

    QMI8658_init();

    while(1)

    {

        /* 读取采样值 */

        num++;

        QMI8658_read_xyz(acc, gyro, &tim_count);

        adc_chart_newdata(0,acc[0]*240/1024+120,0);

        adc_chart_newdata(1,acc[1]*240/1024+120,0);

        adc_chart_newdata(2,acc[2]*240/1024+120,0);

        adc_chart_newdata(3,gyro[0]*240/1024+120,0);

        adc_chart_newdata(4,gyro[1]*240/1024+120,0);

        if(num>=5)

        {

            num = 0;

            adc_chart_newdata(5,gyro[2]*240/1024+120,1);

            printf("acc_x   = %4.3fmg , acc_y  = %4.3fmg , acc_z  = %4.3fmg\r\n", acc[0], acc[1], acc[2]);

            printf("gyro_x  = %4.3fdps, gyro_y = %4.3fdps, gyro_z = %4.3fdps\r\n", gyro[0], gyro[1], gyro[2]);

        }

        else

        {

            adc_chart_newdata(5,gyro[2],0);

        }

        sleep_us(1000); /* 必须又sleep 否则定时器不会回调 */

        lv_task_handler();

    }

    DEV_Module_Exit();

    return 0;

测试效果

总结

以上实现了简单的六轴加速度计的曲线显示,还可以优化下显示界面,比如显示数值等。

或者可以做成切换到罗盘等各种形式,有GUI后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网友:
六轴加速度计的曲线显示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感谢分享,历害了。

网友A:
六轴加速度计是板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轴加速度计是板载的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