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楠K510开发板的AI应用(三)-评价模型

楼主:
在上一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7155-1-1.html)里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有一个训练集,有一个测试集(验证集和测试集合并)。训练集是用来运行学习算法的,多次迭代;训练好的模型是否可用,还得看在测试集中的表现。

目前我们使用了三个网络来对同一组数据进行训练:

Train0是自己搭建的分层网络,Train1是基于InceptionV3网络修改而成的,Train2是基于ResNet50网络修改的。每个网络都经过20轮迭代,记录每次迭代的history.history值,并使用matplotlib将其画成曲线图,用来分析趋势,其中重要值有:

loss:训练集损失值

accuracy:训练集准确率

val_loss:测试集损失值

val_accruacy:测试集准确率

从名字就可以知道,其中loss和accuracy针对的是训练集,val_loss和val_accuracy针对的是测试集(val为validation的缩写)。

一般是准确率越来越高,丢失率越来越低(当然如果数据集质量太差,loss还可能增加),根据网上大多数的说法:

1)train loss 不断下降,test loss不断下降,说明网络仍在学习;(最好的)

2)train loss 不断下降,test loss趋于不变,说明网络过拟合;(max pool或者正则化)

3)train loss 趋于不变,test loss不断下降,说明数据集有问题;(检查dataset)

4)train loss 趋于不变,test loss趋于不变,说明学习遇到瓶颈,需要减小学习率或批量数目;(减少学习率)

5)train loss 不断上升,test loss不断上升,说明网络结构设计不当,训练超参数设置不当,数据集经过清洗等问题。(最不好的情况)这种情况,loss在下降,val_loss趋于不变,说明网络过拟合状态。

一般来说,训练的准确率应该是大于验证的准确率,但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可能出现validation accuracy大于train accuracy的现象:

1)validation的样本数量一般远小于training的

2)使用已经训练了一个epoch的model进行测试

3)data augmentation把训练集变得丰富,制造数据的多样性和学习的困难来让network更robust(比如旋转,随机crop,scale),但是val和test的时候一般是不对数据进行data augmentation的

4)各种正则化,dropout在训练集上使用,却不会在验证集上使用,导致训练集的 loss 偏大

采用分类的图片一共有三类:

1、恐龙(train 213张,test 58张)

2、花朵(trian 207张,test 75张)

3、热狗(train 164张,test 70张)

记录训练所需时间、训练参数数量、训练效果曲线如下:

自建网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yer (type)                Output Shape              Param #

=================================================================

 conv2d (Conv2D)             (None, 224, 224, 32)      896

 max_pooling2d (MaxPooling2D  (None, 112, 112, 32)     0

 )

 conv2d_1 (Conv2D)           (None, 110, 110, 64)      18496

 max_pooling2d_1 (MaxPooling  (None, 55, 55, 64)       0

 2D)

 conv2d_2 (Conv2D)           (None, 53, 53, 64)        36928

 dropout (Dropout)           (None, 53, 53, 64)        0

 flatten (Flatten)           (None, 179776)            0

 dense (Dense)               (None, 64)                11505728

 dropout_1 (Dropout)         (None, 64)                0

 dense_1 (Dense)             (None, 3)                 195

=================================================================

Total params: 11,562,243

Trainable params: 11,562,243

Non-trainable params: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st time: 9345.8612027

基于InceptionV3网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yer (type)                   Output Shape         Param #     Connected to

==================================================================================================

 input_1 (InputLayer)           [(None, 224, 224, 3  0           []

                                )]

 conv2d (Conv2D)                (None, 111, 111, 32  864         ['input_1[0][0]']

                                )

 batch_normalization (BatchNorm  (None, 111, 111, 32  96         ['conv2d[0][0]']

 alization)                     )

 activation (Activation)        (None, 111, 111, 32  0           ['batch_normalization[0][0]']

                                )

 conv2d_1 (Conv2D)              (None, 109, 109, 32  9216        ['activation[0][0]']

                                )

 batch_normalization_1 (BatchNo  (None, 109, 109, 32  96         ['conv2d_1[0][0]']

 rmalization)                   )

 activation_1 (Activation)      (None, 109, 109, 32  0           ['batch_normalization_1[0][0]']

                                )

 conv2d_2 (Conv2D)              (None, 109, 109, 64  18432       ['activation_1[0][0]']

                                )

 batch_normalization_2 (BatchNo  (None, 109, 109, 64  192        ['conv2d_2[0][0]']

 rmalization)                   )

 activation_2 (Activation)      (None, 109, 109, 64  0           ['batch_normalization_2[0][0]']

                                )

 max_pooling2d (MaxPooling2D)   (None, 54, 54, 64)   0           ['activation_2[0][0]']

 conv2d_3 (Conv2D)              (None, 54, 54, 80)   5120        ['max_pooling2d[0][0]']

 batch_normalization_3 (BatchNo  (None, 54, 54, 80)  240         ['conv2d_3[0][0]']

 rmalization)

 activation_3 (Activation)      (None, 54, 54, 80)   0           ['batch_normalization_3[0][0]']

 conv2d_4 (Conv2D)              (None, 52, 52, 192)  138240      ['activation_3[0][0]']

 batch_normalization_4 (BatchNo  (None, 52, 52, 192)  576        ['conv2d_4[0][0]']

 rmalization)

 activation_4 (Activation)      (None, 52, 5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4[0][0]']

 max_pooling2d_1 (MaxPooling2D)  (None, 25, 25, 192)  0          ['activation_4[0][0]']

 conv2d_8 (Conv2D)              (None, 25, 25, 64)   12288       ['max_pooling2d_1[0][0]']

 batch_normalization_8 (BatchNo  (None, 25, 25, 64)  192         ['conv2d_8[0][0]']

 rmalization)

 activation_8 (Activation)      (None, 25, 25, 64)   0           ['batch_normalization_8[0][0]']

 conv2d_6 (Conv2D)              (None, 25, 25, 48)   9216        ['max_pooling2d_1[0][0]']

 conv2d_9 (Conv2D)              (None, 25, 25, 96)   55296       ['activation_8[0][0]']

 batch_normalization_6 (BatchNo  (None, 25, 25, 48)  144         ['conv2d_6[0][0]']

 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9 (BatchNo  (None, 25, 25, 96)  288         ['conv2d_9[0][0]']

 rmalization)

 activation_6 (Activation)      (None, 25, 25, 48)   0           ['batch_normalization_6[0][0]']

 activation_9 (Activation)      (None, 25, 25, 96)   0           ['batch_normalization_9[0][0]']

 average_pooling2d (AveragePool  (None, 25, 25, 192)  0          ['max_pooling2d_1[0][0]']

 ing2D)

 conv2d_5 (Conv2D)              (None, 25, 25, 64)   12288       ['max_pooling2d_1[0][0]']

 conv2d_7 (Conv2D)              (None, 25, 25, 64)   76800       ['activation_6[0][0]']

 conv2d_10 (Conv2D)             (None, 25, 25, 96)   82944       ['activation_9[0][0]']

 conv2d_11 (Conv2D)             (None, 25, 25, 32)   6144        ['average_pooling2d[0][0]']

 batch_normalization_5 (BatchNo  (None, 25, 25, 64)  192         ['conv2d_5[0][0]']

 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7 (BatchNo  (None, 25, 25, 64)  192         ['conv2d_7[0][0]']

 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10 (BatchN  (None, 25, 25, 96)  288         ['conv2d_10[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11 (BatchN  (None, 25, 25, 32)  96          ['conv2d_11[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5 (Activation)      (None, 25, 25, 64)   0           ['batch_normalization_5[0][0]']

 activation_7 (Activation)      (None, 25, 25, 64)   0           ['batch_normalization_7[0][0]']

 activation_10 (Activation)     (None, 25, 25, 96)   0           ['batch_normalization_10[0][0]']

 activation_11 (Activation)     (None, 25, 25, 32)   0           ['batch_normalization_11[0][0]']

 mixed0 (Concatenate)           (None, 25, 25, 256)  0           ['activation_5[0][0]',

                                                                  'activation_7[0][0]',

                                                                  'activation_10[0][0]',

                                                                  'activation_11[0][0]']

 conv2d_15 (Conv2D)             (None, 25, 25, 64)   16384       ['mixed0[0][0]']

 batch_normalization_15 (BatchN  (None, 25, 25, 64)  192         ['conv2d_15[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15 (Activation)     (None, 25, 25, 64)   0           ['batch_normalization_15[0][0]']

 conv2d_13 (Conv2D)             (None, 25, 25, 48)   12288       ['mixed0[0][0]']

 conv2d_16 (Conv2D)             (None, 25, 25, 96)   55296       ['activation_15[0][0]']

 batch_normalization_13 (BatchN  (None, 25, 25, 48)  144         ['conv2d_13[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16 (BatchN  (None, 25, 25, 96)  288         ['conv2d_16[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13 (Activation)     (None, 25, 25, 48)   0           ['batch_normalization_13[0][0]']

 activation_16 (Activation)     (None, 25, 25, 96)   0           ['batch_normalization_16[0][0]']

 average_pooling2d_1 (AveragePo  (None, 25, 25, 256)  0          ['mixed0[0][0]']

 oling2D)

 conv2d_12 (Conv2D)             (None, 25, 25, 64)   16384       ['mixed0[0][0]']

 conv2d_14 (Conv2D)             (None, 25, 25, 64)   76800       ['activation_13[0][0]']

 conv2d_17 (Conv2D)             (None, 25, 25, 96)   82944       ['activation_16[0][0]']

 conv2d_18 (Conv2D)             (None, 25, 25, 64)   16384       ['average_pooling2d_1[0][0]']

 batch_normalization_12 (BatchN  (None, 25, 25, 64)  192         ['conv2d_12[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14 (BatchN  (None, 25, 25, 64)  192         ['conv2d_14[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17 (BatchN  (None, 25, 25, 96)  288         ['conv2d_17[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18 (BatchN  (None, 25, 25, 64)  192         ['conv2d_18[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12 (Activation)     (None, 25, 25, 64)   0           ['batch_normalization_12[0][0]']

 activation_14 (Activation)     (None, 25, 25, 64)   0           ['batch_normalization_14[0][0]']

 activation_17 (Activation)     (None, 25, 25, 96)   0           ['batch_normalization_17[0][0]']

 activation_18 (Activation)     (None, 25, 25, 64)   0           ['batch_normalization_18[0][0]']

 mixed1 (Concatenate)           (None, 25, 25, 288)  0           ['activation_12[0][0]',

                                                                  'activation_14[0][0]',

                                                                  'activation_17[0][0]',

                                                                  'activation_18[0][0]']

 conv2d_22 (Conv2D)             (None, 25, 25, 64)   18432       ['mixed1[0][0]']

 batch_normalization_22 (BatchN  (None, 25, 25, 64)  192         ['conv2d_22[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22 (Activation)     (None, 25, 25, 64)   0           ['batch_normalization_22[0][0]']

 conv2d_20 (Conv2D)             (None, 25, 25, 48)   13824       ['mixed1[0][0]']

 conv2d_23 (Conv2D)             (None, 25, 25, 96)   55296       ['activation_22[0][0]']

 batch_normalization_20 (BatchN  (None, 25, 25, 48)  144         ['conv2d_20[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23 (BatchN  (None, 25, 25, 96)  288         ['conv2d_23[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20 (Activation)     (None, 25, 25, 48)   0           ['batch_normalization_20[0][0]']

 activation_23 (Activation)     (None, 25, 25, 96)   0           ['batch_normalization_23[0][0]']

 average_pooling2d_2 (AveragePo  (None, 25, 25, 288)  0          ['mixed1[0][0]']

 oling2D)

 conv2d_19 (Conv2D)             (None, 25, 25, 64)   18432       ['mixed1[0][0]']

 conv2d_21 (Conv2D)             (None, 25, 25, 64)   76800       ['activation_20[0][0]']

 conv2d_24 (Conv2D)             (None, 25, 25, 96)   82944       ['activation_23[0][0]']

 conv2d_25 (Conv2D)             (None, 25, 25, 64)   18432       ['average_pooling2d_2[0][0]']

 batch_normalization_19 (BatchN  (None, 25, 25, 64)  192         ['conv2d_19[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21 (BatchN  (None, 25, 25, 64)  192         ['conv2d_21[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24 (BatchN  (None, 25, 25, 96)  288         ['conv2d_24[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25 (BatchN  (None, 25, 25, 64)  192         ['conv2d_25[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19 (Activation)     (None, 25, 25, 64)   0           ['batch_normalization_19[0][0]']

 activation_21 (Activation)     (None, 25, 25, 64)   0           ['batch_normalization_21[0][0]']

 activation_24 (Activation)     (None, 25, 25, 96)   0           ['batch_normalization_24[0][0]']

 activation_25 (Activation)     (None, 25, 25, 64)   0           ['batch_normalization_25[0][0]']

 mixed2 (Concatenate)           (None, 25, 25, 288)  0           ['activation_19[0][0]',

                                                                  'activation_21[0][0]',

                                                                  'activation_24[0][0]',

                                                                  'activation_25[0][0]']

 conv2d_27 (Conv2D)             (None, 25, 25, 64)   18432       ['mixed2[0][0]']

 batch_normalization_27 (BatchN  (None, 25, 25, 64)  192         ['conv2d_27[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27 (Activation)     (None, 25, 25, 64)   0           ['batch_normalization_27[0][0]']

 conv2d_28 (Conv2D)             (None, 25, 25, 96)   55296       ['activation_27[0][0]']

 batch_normalization_28 (BatchN  (None, 25, 25, 96)  288         ['conv2d_28[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28 (Activation)     (None, 25, 25, 96)   0           ['batch_normalization_28[0][0]']

 conv2d_26 (Conv2D)             (None, 12, 12, 384)  995328      ['mixed2[0][0]']

 conv2d_29 (Conv2D)             (None, 12, 12, 96)   82944       ['activation_28[0][0]']

 batch_normalization_26 (BatchN  (None, 12, 12, 384)  1152       ['conv2d_26[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29 (BatchN  (None, 12, 12, 96)  288         ['conv2d_29[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26 (Activation)     (None, 12, 12, 384)  0           ['batch_normalization_26[0][0]']

 activation_29 (Activation)     (None, 12, 12, 96)   0           ['batch_normalization_29[0][0]']

 max_pooling2d_2 (MaxPooling2D)  (None, 12, 12, 288)  0          ['mixed2[0][0]']

 mixed3 (Concatenate)           (None, 12, 12, 768)  0           ['activation_26[0][0]',

                                                                  'activation_29[0][0]',

                                                                  'max_pooling2d_2[0][0]']

 conv2d_34 (Conv2D)             (None, 12, 12, 128)  98304       ['mixed3[0][0]']

 batch_normalization_34 (BatchN  (None, 12, 12, 128)  384        ['conv2d_34[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34 (Activation)     (None, 12, 12, 128)  0           ['batch_normalization_34[0][0]']

 conv2d_35 (Conv2D)             (None, 12, 12, 128)  114688      ['activation_34[0][0]']

 batch_normalization_35 (BatchN  (None, 12, 12, 128)  384        ['conv2d_35[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35 (Activation)     (None, 12, 12, 128)  0           ['batch_normalization_35[0][0]']

 conv2d_31 (Conv2D)             (None, 12, 12, 128)  98304       ['mixed3[0][0]']

 conv2d_36 (Conv2D)             (None, 12, 12, 128)  114688      ['activation_35[0][0]']

 batch_normalization_31 (BatchN  (None, 12, 12, 128)  384        ['conv2d_31[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36 (BatchN  (None, 12, 12, 128)  384        ['conv2d_36[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31 (Activation)     (None, 12, 12, 128)  0           ['batch_normalization_31[0][0]']

 activation_36 (Activation)     (None, 12, 12, 128)  0           ['batch_normalization_36[0][0]']

 conv2d_32 (Conv2D)             (None, 12, 12, 128)  114688      ['activation_31[0][0]']

 conv2d_37 (Conv2D)             (None, 12, 12, 128)  114688      ['activation_36[0][0]']

 batch_normalization_32 (BatchN  (None, 12, 12, 128)  384        ['conv2d_32[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37 (BatchN  (None, 12, 12, 128)  384        ['conv2d_37[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32 (Activation)     (None, 12, 12, 128)  0           ['batch_normalization_32[0][0]']

 activation_37 (Activation)     (None, 12, 12, 128)  0           ['batch_normalization_37[0][0]']

 average_pooling2d_3 (AveragePo  (None, 12, 12, 768)  0          ['mixed3[0][0]']

 oling2D)

 conv2d_30 (Conv2D)             (None, 12, 12, 192)  147456      ['mixed3[0][0]']

 conv2d_33 (Conv2D)             (None, 12, 12, 192)  172032      ['activation_32[0][0]']

 conv2d_38 (Conv2D)             (None, 12, 12, 192)  172032      ['activation_37[0][0]']

 conv2d_39 (Conv2D)             (None, 12, 12, 192)  147456      ['average_pooling2d_3[0][0]']

 batch_normalization_30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30[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33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33[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38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38[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39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39[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30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30[0][0]']

 activation_33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33[0][0]']

 activation_38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38[0][0]']

 activation_39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39[0][0]']

 mixed4 (Concatenate)           (None, 12, 12, 768)  0           ['activation_30[0][0]',

                                                                  'activation_33[0][0]',

                                                                  'activation_38[0][0]',

                                                                  'activation_39[0][0]']

 conv2d_44 (Conv2D)             (None, 12, 12, 160)  122880      ['mixed4[0][0]']

 batch_normalization_44 (BatchN  (None, 12, 12, 160)  480        ['conv2d_44[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44 (Activation)     (None, 12, 12, 160)  0           ['batch_normalization_44[0][0]']

 conv2d_45 (Conv2D)             (None, 12, 12, 160)  179200      ['activation_44[0][0]']

 batch_normalization_45 (BatchN  (None, 12, 12, 160)  480        ['conv2d_45[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45 (Activation)     (None, 12, 12, 160)  0           ['batch_normalization_45[0][0]']

 conv2d_41 (Conv2D)             (None, 12, 12, 160)  122880      ['mixed4[0][0]']

 conv2d_46 (Conv2D)             (None, 12, 12, 160)  179200      ['activation_45[0][0]']

 batch_normalization_41 (BatchN  (None, 12, 12, 160)  480        ['conv2d_41[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46 (BatchN  (None, 12, 12, 160)  480        ['conv2d_46[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41 (Activation)     (None, 12, 12, 160)  0           ['batch_normalization_41[0][0]']

 activation_46 (Activation)     (None, 12, 12, 160)  0           ['batch_normalization_46[0][0]']

 conv2d_42 (Conv2D)             (None, 12, 12, 160)  179200      ['activation_41[0][0]']

 conv2d_47 (Conv2D)             (None, 12, 12, 160)  179200      ['activation_46[0][0]']

 batch_normalization_42 (BatchN  (None, 12, 12, 160)  480        ['conv2d_42[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47 (BatchN  (None, 12, 12, 160)  480        ['conv2d_47[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42 (Activation)     (None, 12, 12, 160)  0           ['batch_normalization_42[0][0]']

 activation_47 (Activation)     (None, 12, 12, 160)  0           ['batch_normalization_47[0][0]']

 average_pooling2d_4 (AveragePo  (None, 12, 12, 768)  0          ['mixed4[0][0]']

 oling2D)

 conv2d_40 (Conv2D)             (None, 12, 12, 192)  147456      ['mixed4[0][0]']

 conv2d_43 (Conv2D)             (None, 12, 12, 192)  215040      ['activation_42[0][0]']

 conv2d_48 (Conv2D)             (None, 12, 12, 192)  215040      ['activation_47[0][0]']

 conv2d_49 (Conv2D)             (None, 12, 12, 192)  147456      ['average_pooling2d_4[0][0]']

 batch_normalization_40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40[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43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43[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48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48[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49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49[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40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40[0][0]']

 activation_43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43[0][0]']

 activation_48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48[0][0]']

 activation_49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49[0][0]']

 mixed5 (Concatenate)           (None, 12, 12, 768)  0           ['activation_40[0][0]',

                                                                  'activation_43[0][0]',

                                                                  'activation_48[0][0]',

                                                                  'activation_49[0][0]']

 conv2d_54 (Conv2D)             (None, 12, 12, 160)  122880      ['mixed5[0][0]']

 batch_normalization_54 (BatchN  (None, 12, 12, 160)  480        ['conv2d_54[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54 (Activation)     (None, 12, 12, 160)  0           ['batch_normalization_54[0][0]']

 conv2d_55 (Conv2D)             (None, 12, 12, 160)  179200      ['activation_54[0][0]']

 batch_normalization_55 (BatchN  (None, 12, 12, 160)  480        ['conv2d_55[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55 (Activation)     (None, 12, 12, 160)  0           ['batch_normalization_55[0][0]']

 conv2d_51 (Conv2D)             (None, 12, 12, 160)  122880      ['mixed5[0][0]']

 conv2d_56 (Conv2D)             (None, 12, 12, 160)  179200      ['activation_55[0][0]']

 batch_normalization_51 (BatchN  (None, 12, 12, 160)  480        ['conv2d_51[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56 (BatchN  (None, 12, 12, 160)  480        ['conv2d_56[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51 (Activation)     (None, 12, 12, 160)  0           ['batch_normalization_51[0][0]']

 activation_56 (Activation)     (None, 12, 12, 160)  0           ['batch_normalization_56[0][0]']

 conv2d_52 (Conv2D)             (None, 12, 12, 160)  179200      ['activation_51[0][0]']

 conv2d_57 (Conv2D)             (None, 12, 12, 160)  179200      ['activation_56[0][0]']

 batch_normalization_52 (BatchN  (None, 12, 12, 160)  480        ['conv2d_52[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57 (BatchN  (None, 12, 12, 160)  480        ['conv2d_57[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52 (Activation)     (None, 12, 12, 160)  0           ['batch_normalization_52[0][0]']

 activation_57 (Activation)     (None, 12, 12, 160)  0           ['batch_normalization_57[0][0]']

 average_pooling2d_5 (AveragePo  (None, 12, 12, 768)  0          ['mixed5[0][0]']

 oling2D)

 conv2d_50 (Conv2D)             (None, 12, 12, 192)  147456      ['mixed5[0][0]']

 conv2d_53 (Conv2D)             (None, 12, 12, 192)  215040      ['activation_52[0][0]']

 conv2d_58 (Conv2D)             (None, 12, 12, 192)  215040      ['activation_57[0][0]']

 conv2d_59 (Conv2D)             (None, 12, 12, 192)  147456      ['average_pooling2d_5[0][0]']

 batch_normalization_50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50[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53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53[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58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58[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59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59[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50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50[0][0]']

 activation_53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53[0][0]']

 activation_58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58[0][0]']

 activation_59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59[0][0]']

 mixed6 (Concatenate)           (None, 12, 12, 768)  0           ['activation_50[0][0]',

                                                                  'activation_53[0][0]',

                                                                  'activation_58[0][0]',

                                                                  'activation_59[0][0]']

 conv2d_64 (Conv2D)             (None, 12, 12, 192)  147456      ['mixed6[0][0]']

 batch_normalization_64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64[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64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64[0][0]']

 conv2d_65 (Conv2D)             (None, 12, 12, 192)  258048      ['activation_64[0][0]']

 batch_normalization_65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65[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65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65[0][0]']

 conv2d_61 (Conv2D)             (None, 12, 12, 192)  147456      ['mixed6[0][0]']

 conv2d_66 (Conv2D)             (None, 12, 12, 192)  258048      ['activation_65[0][0]']

 batch_normalization_61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61[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66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66[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61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61[0][0]']

 activation_66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66[0][0]']

 conv2d_62 (Conv2D)             (None, 12, 12, 192)  258048      ['activation_61[0][0]']

 conv2d_67 (Conv2D)             (None, 12, 12, 192)  258048      ['activation_66[0][0]']

 batch_normalization_62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62[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67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67[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62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62[0][0]']

 activation_67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67[0][0]']

 average_pooling2d_6 (AveragePo  (None, 12, 12, 768)  0          ['mixed6[0][0]']

 oling2D)

 conv2d_60 (Conv2D)             (None, 12, 12, 192)  147456      ['mixed6[0][0]']

 conv2d_63 (Conv2D)             (None, 12, 12, 192)  258048      ['activation_62[0][0]']

 conv2d_68 (Conv2D)             (None, 12, 12, 192)  258048      ['activation_67[0][0]']

 conv2d_69 (Conv2D)             (None, 12, 12, 192)  147456      ['average_pooling2d_6[0][0]']

 batch_normalization_60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60[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63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63[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68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68[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69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69[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60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60[0][0]']

 activation_63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63[0][0]']

 activation_68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68[0][0]']

 activation_69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69[0][0]']

 mixed7 (Concatenate)           (None, 12, 12, 768)  0           ['activation_60[0][0]',

                                                                  'activation_63[0][0]',

                                                                  'activation_68[0][0]',

                                                                  'activation_69[0][0]']

 conv2d_72 (Conv2D)             (None, 12, 12, 192)  147456      ['mixed7[0][0]']

 batch_normalization_72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72[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72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72[0][0]']

 conv2d_73 (Conv2D)             (None, 12, 12, 192)  258048      ['activation_72[0][0]']

 batch_normalization_73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73[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73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73[0][0]']

 conv2d_70 (Conv2D)             (None, 12, 12, 192)  147456      ['mixed7[0][0]']

 conv2d_74 (Conv2D)             (None, 12, 12, 192)  258048      ['activation_73[0][0]']

 batch_normalization_70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70[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74 (BatchN  (None, 12, 12, 192)  576        ['conv2d_74[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70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70[0][0]']

 activation_74 (Activation)     (None, 12, 12,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74[0][0]']

 conv2d_71 (Conv2D)             (None, 5, 5, 320)    552960      ['activation_70[0][0]']

 conv2d_75 (Conv2D)             (None, 5, 5, 192)    331776      ['activation_74[0][0]']

 batch_normalization_71 (BatchN  (None, 5, 5, 320)   960         ['conv2d_71[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75 (BatchN  (None, 5, 5, 192)   576         ['conv2d_75[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71 (Activation)     (None, 5, 5, 320)    0           ['batch_normalization_71[0][0]']

 activation_75 (Activation)     (None, 5, 5,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75[0][0]']

 max_pooling2d_3 (MaxPooling2D)  (None, 5, 5, 768)   0           ['mixed7[0][0]']

 mixed8 (Concatenate)           (None, 5, 5, 1280)   0           ['activation_71[0][0]',

                                                                  'activation_75[0][0]',

                                                                  'max_pooling2d_3[0][0]']

 conv2d_80 (Conv2D)             (None, 5, 5, 448)    573440      ['mixed8[0][0]']

 batch_normalization_80 (BatchN  (None, 5, 5, 448)   1344        ['conv2d_80[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80 (Activation)     (None, 5, 5, 448)    0           ['batch_normalization_80[0][0]']

 conv2d_77 (Conv2D)             (None, 5, 5, 384)    491520      ['mixed8[0][0]']

 conv2d_81 (Conv2D)             (None, 5, 5, 384)    1548288     ['activation_80[0][0]']

 batch_normalization_77 (BatchN  (None, 5, 5, 384)   1152        ['conv2d_77[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81 (BatchN  (None, 5, 5, 384)   1152        ['conv2d_81[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77 (Activation)     (None, 5, 5, 384)    0           ['batch_normalization_77[0][0]']

 activation_81 (Activation)     (None, 5, 5, 384)    0           ['batch_normalization_81[0][0]']

 conv2d_78 (Conv2D)             (None, 5, 5, 384)    442368      ['activation_77[0][0]']

 conv2d_79 (Conv2D)             (None, 5, 5, 384)    442368      ['activation_77[0][0]']

 conv2d_82 (Conv2D)             (None, 5, 5, 384)    442368      ['activation_81[0][0]']

 conv2d_83 (Conv2D)             (None, 5, 5, 384)    442368      ['activation_81[0][0]']

 average_pooling2d_7 (AveragePo  (None, 5, 5, 1280)  0           ['mixed8[0][0]']

 oling2D)

 conv2d_76 (Conv2D)             (None, 5, 5, 320)    409600      ['mixed8[0][0]']

 batch_normalization_78 (BatchN  (None, 5, 5, 384)   1152        ['conv2d_78[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79 (BatchN  (None, 5, 5, 384)   1152        ['conv2d_79[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82 (BatchN  (None, 5, 5, 384)   1152        ['conv2d_82[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83 (BatchN  (None, 5, 5, 384)   1152        ['conv2d_83[0][0]']

 ormalization)

 conv2d_84 (Conv2D)             (None, 5, 5, 192)    245760      ['average_pooling2d_7[0][0]']

 batch_normalization_76 (BatchN  (None, 5, 5, 320)   960         ['conv2d_76[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78 (Activation)     (None, 5, 5, 384)    0           ['batch_normalization_78[0][0]']

 activation_79 (Activation)     (None, 5, 5, 384)    0           ['batch_normalization_79[0][0]']

 activation_82 (Activation)     (None, 5, 5, 384)    0           ['batch_normalization_82[0][0]']

 activation_83 (Activation)     (None, 5, 5, 384)    0           ['batch_normalization_83[0][0]']

 batch_normalization_84 (BatchN  (None, 5, 5, 192)   576         ['conv2d_84[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76 (Activation)     (None, 5, 5, 320)    0           ['batch_normalization_76[0][0]']

 mixed9_0 (Concatenate)         (None, 5, 5, 768)    0           ['activation_78[0][0]',

                                                                  'activation_79[0][0]']

 concatenate (Concatenate)      (None, 5, 5, 768)    0           ['activation_82[0][0]',

                                                                  'activation_83[0][0]']

 activation_84 (Activation)     (None, 5, 5,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84[0][0]']

 mixed9 (Concatenate)           (None, 5, 5, 2048)   0           ['activation_76[0][0]',

                                                                  'mixed9_0[0][0]',

                                                                  'concatenate[0][0]',

                                                                  'activation_84[0][0]']

 conv2d_89 (Conv2D)             (None, 5, 5, 448)    917504      ['mixed9[0][0]']

 batch_normalization_89 (BatchN  (None, 5, 5, 448)   1344        ['conv2d_89[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89 (Activation)     (None, 5, 5, 448)    0           ['batch_normalization_89[0][0]']

 conv2d_86 (Conv2D)             (None, 5, 5, 384)    786432      ['mixed9[0][0]']

 conv2d_90 (Conv2D)             (None, 5, 5, 384)    1548288     ['activation_89[0][0]']

 batch_normalization_86 (BatchN  (None, 5, 5, 384)   1152        ['conv2d_86[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90 (BatchN  (None, 5, 5, 384)   1152        ['conv2d_90[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86 (Activation)     (None, 5, 5, 384)    0           ['batch_normalization_86[0][0]']

 activation_90 (Activation)     (None, 5, 5, 384)    0           ['batch_normalization_90[0][0]']

 conv2d_87 (Conv2D)             (None, 5, 5, 384)    442368      ['activation_86[0][0]']

 conv2d_88 (Conv2D)             (None, 5, 5, 384)    442368      ['activation_86[0][0]']

 conv2d_91 (Conv2D)             (None, 5, 5, 384)    442368      ['activation_90[0][0]']

 conv2d_92 (Conv2D)             (None, 5, 5, 384)    442368      ['activation_90[0][0]']

 average_pooling2d_8 (AveragePo  (None, 5, 5, 2048)  0           ['mixed9[0][0]']

 oling2D)

 conv2d_85 (Conv2D)             (None, 5, 5, 320)    655360      ['mixed9[0][0]']

 batch_normalization_87 (BatchN  (None, 5, 5, 384)   1152        ['conv2d_87[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88 (BatchN  (None, 5, 5, 384)   1152        ['conv2d_88[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91 (BatchN  (None, 5, 5, 384)   1152        ['conv2d_91[0][0]']

 ormalization)

 batch_normalization_92 (BatchN  (None, 5, 5, 384)   1152        ['conv2d_92[0][0]']

 ormalization)

 conv2d_93 (Conv2D)             (None, 5, 5, 192)    393216      ['average_pooling2d_8[0][0]']

 batch_normalization_85 (BatchN  (None, 5, 5, 320)   960         ['conv2d_85[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87 (Activation)     (None, 5, 5, 384)    0           ['batch_normalization_87[0][0]']

 activation_88 (Activation)     (None, 5, 5, 384)    0           ['batch_normalization_88[0][0]']

 activation_91 (Activation)     (None, 5, 5, 384)    0           ['batch_normalization_91[0][0]']

 activation_92 (Activation)     (None, 5, 5, 384)    0           ['batch_normalization_92[0][0]']

 batch_normalization_93 (BatchN  (None, 5, 5, 192)   576         ['conv2d_93[0][0]']

 ormalization)

 activation_85 (Activation)     (None, 5, 5, 320)    0           ['batch_normalization_85[0][0]']

 mixed9_1 (Concatenate)         (None, 5, 5, 768)    0           ['activation_87[0][0]',

                                                                  'activation_88[0][0]']

 concatenate_1 (Concatenate)    (None, 5, 5, 768)    0           ['activation_91[0][0]',

                                                                  'activation_92[0][0]']

 activation_93 (Activation)     (None, 5, 5, 192)    0           ['batch_normalization_93[0][0]']

 mixed10 (Concatenate)          (None, 5, 5, 2048)   0           ['activation_85[0][0]',

                                                                  'mixed9_1[0][0]',

                                                                  'concatenate_1[0][0]',

                                                                  'activation_93[0][0]']

 global_average_pooling2d (Glob  (None, 2048)        0           ['mixed10[0][0]']

 alAveragePooling2D)

 dense (Dense)                  (None, 32)           65568       ['global_average_pooling2d[0][0]'

                                                                 ]

 dense_1 (Dense)                (None, 3)            99          ['dense[0][0]']

==================================================================================================

Total params: 21,868,451

Trainable params: 21,834,019

Non-trainable params: 34,43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st time: 12533.7671415

基于ResNet50网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yer (type)                   Output Shape         Param #     Connected to

==================================================================================================

 input_1 (InputLayer)           [(None, None, None,  0           []

                                 3)]

 conv1_pad (ZeroPadding2D)      (None, None, None,   0           ['input_1[0][0]']

                                3)

 conv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9472        ['conv1_pad[0][0]']

                                64)

 pool1_pad (ZeroPadding2D)      (None, None, None,   0           ['conv1_conv[0][0]']

                                64)

 pool1_pool (MaxPooling2D)      (None, None, None,   0           ['pool1_pad[0][0]']

                                64)

 conv2_block1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256        ['pool1_pool[0][0]']

 ormalization)                  64)

 conv2_block1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1_preact_bn[0][0]']

 vation)                        64)

 conv2_block1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4096        ['conv2_block1_preact_relu[0][0]'

                                64)                              ]

 conv2_block1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256        ['conv2_block1_1_conv[0][0]']

 ization)                       64)

 conv2_block1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1_1_bn[0][0]']

 n)                             64)

 conv2_block1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1_1_relu[0][0]']

 g2D)                           64)

 conv2_block1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36864       ['conv2_block1_2_pad[0][0]']

                                64)

 conv2_block1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256        ['conv2_block1_2_conv[0][0]']

 ization)                       64)

 conv2_block1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1_2_bn[0][0]']

 n)                             64)

 conv2_block1_0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6640       ['conv2_block1_preact_relu[0][0]'

                                256)                             ]

 conv2_block1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6640       ['conv2_block1_2_relu[0][0]']

                                256)

 conv2_block1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1_0_conv[0][0]',

                                256)                              'conv2_block1_3_conv[0][0]']

 conv2_block2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2_block1_out[0][0]']

 ormalization)                  256)

 conv2_block2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2_preact_bn[0][0]']

 vation)                        256)

 conv2_block2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6384       ['conv2_block2_preact_relu[0][0]'

                                64)                              ]

 conv2_block2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256        ['conv2_block2_1_conv[0][0]']

 ization)                       64)

 conv2_block2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2_1_bn[0][0]']

 n)                             64)

 conv2_block2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2_1_relu[0][0]']

 g2D)                           64)

 conv2_block2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36864       ['conv2_block2_2_pad[0][0]']

                                64)

 conv2_block2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256        ['conv2_block2_2_conv[0][0]']

 ization)                       64)

 conv2_block2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2_2_bn[0][0]']

 n)                             64)

 conv2_block2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6640       ['conv2_block2_2_relu[0][0]']

                                256)

 conv2_block2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1_out[0][0]',

                                256)                              'conv2_block2_3_conv[0][0]']

 conv2_block3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2_block2_out[0][0]']

 ormalization)                  256)

 conv2_block3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3_preact_bn[0][0]']

 vation)                        256)

 conv2_block3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6384       ['conv2_block3_preact_relu[0][0]'

                                64)                              ]

 conv2_block3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256        ['conv2_block3_1_conv[0][0]']

 ization)                       64)

 conv2_block3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3_1_bn[0][0]']

 n)                             64)

 conv2_block3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3_1_relu[0][0]']

 g2D)                           64)

 conv2_block3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36864       ['conv2_block3_2_pad[0][0]']

                                64)

 conv2_block3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256        ['conv2_block3_2_conv[0][0]']

 ization)                       64)

 conv2_block3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3_2_bn[0][0]']

 n)                             64)

 max_pooling2d (MaxPooling2D)   (None, None, None,   0           ['conv2_block2_out[0][0]']

                                256)

 conv2_block3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6640       ['conv2_block3_2_relu[0][0]']

                                256)

 conv2_block3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max_pooling2d[0][0]',

                                256)                              'conv2_block3_3_conv[0][0]']

 conv3_block1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2_block3_out[0][0]']

 ormalization)                  256)

 conv3_block1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1_preact_bn[0][0]']

 vation)                        256)

 conv3_block1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32768       ['conv3_block1_preact_relu[0][0]'

                                128)                             ]

 conv3_block1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512        ['conv3_block1_1_conv[0][0]']

 ization)                       128)

 conv3_block1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1_1_bn[0][0]']

 n)                             128)

 conv3_block1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1_1_relu[0][0]']

 g2D)                           128)

 conv3_block1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47456      ['conv3_block1_2_pad[0][0]']

                                128)

 conv3_block1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512        ['conv3_block1_2_conv[0][0]']

 ization)                       128)

 conv3_block1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1_2_bn[0][0]']

 n)                             128)

 conv3_block1_0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31584      ['conv3_block1_preact_relu[0][0]'

                                512)                             ]

 conv3_block1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66048       ['conv3_block1_2_relu[0][0]']

                                512)

 conv3_block1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1_0_conv[0][0]',

                                512)                              'conv3_block1_3_conv[0][0]']

 conv3_block2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2048       ['conv3_block1_out[0][0]']

 ormalization)                  512)

 conv3_block2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2_preact_bn[0][0]']

 vation)                        512)

 conv3_block2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65536       ['conv3_block2_preact_relu[0][0]'

                                128)                             ]

 conv3_block2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512        ['conv3_block2_1_conv[0][0]']

 ization)                       128)

 conv3_block2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2_1_bn[0][0]']

 n)                             128)

 conv3_block2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2_1_relu[0][0]']

 g2D)                           128)

 conv3_block2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47456      ['conv3_block2_2_pad[0][0]']

                                128)

 conv3_block2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512        ['conv3_block2_2_conv[0][0]']

 ization)                       128)

 conv3_block2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2_2_bn[0][0]']

 n)                             128)

 conv3_block2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66048       ['conv3_block2_2_relu[0][0]']

                                512)

 conv3_block2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1_out[0][0]',

                                512)                              'conv3_block2_3_conv[0][0]']

 conv3_block3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2048       ['conv3_block2_out[0][0]']

 ormalization)                  512)

 conv3_block3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3_preact_bn[0][0]']

 vation)                        512)

 conv3_block3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65536       ['conv3_block3_preact_relu[0][0]'

                                128)                             ]

 conv3_block3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512        ['conv3_block3_1_conv[0][0]']

 ization)                       128)

 conv3_block3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3_1_bn[0][0]']

 n)                             128)

 conv3_block3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3_1_relu[0][0]']

 g2D)                           128)

 conv3_block3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47456      ['conv3_block3_2_pad[0][0]']

                                128)

 conv3_block3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512        ['conv3_block3_2_conv[0][0]']

 ization)                       128)

 conv3_block3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3_2_bn[0][0]']

 n)                             128)

 conv3_block3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66048       ['conv3_block3_2_relu[0][0]']

                                512)

 conv3_block3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2_out[0][0]',

                                512)                              'conv3_block3_3_conv[0][0]']

 conv3_block4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2048       ['conv3_block3_out[0][0]']

 ormalization)                  512)

 conv3_block4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4_preact_bn[0][0]']

 vation)                        512)

 conv3_block4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65536       ['conv3_block4_preact_relu[0][0]'

                                128)                             ]

 conv3_block4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512        ['conv3_block4_1_conv[0][0]']

 ization)                       128)

 conv3_block4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4_1_bn[0][0]']

 n)                             128)

 conv3_block4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4_1_relu[0][0]']

 g2D)                           128)

 conv3_block4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47456      ['conv3_block4_2_pad[0][0]']

                                128)

 conv3_block4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512        ['conv3_block4_2_conv[0][0]']

 ization)                       128)

 conv3_block4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4_2_bn[0][0]']

 n)                             128)

 max_pooling2d_1 (MaxPooling2D)  (None, None, None,   0          ['conv3_block3_out[0][0]']

                                512)

 conv3_block4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66048       ['conv3_block4_2_relu[0][0]']

                                512)

 conv3_block4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max_pooling2d_1[0][0]',

                                512)                              'conv3_block4_3_conv[0][0]']

 conv4_block1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2048       ['conv3_block4_out[0][0]']

 ormalization)                  512)

 conv4_block1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1_preact_bn[0][0]']

 vation)                        512)

 conv4_block1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31072      ['conv4_block1_preact_relu[0][0]'

                                256)                             ]

 conv4_block1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4_block1_1_conv[0][0]']

 ization)                       256)

 conv4_block1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1_1_bn[0][0]']

 n)                             256)

 conv4_block1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1_1_relu[0][0]']

 g2D)                           256)

 conv4_block1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589824      ['conv4_block1_2_pad[0][0]']

                                256)

 conv4_block1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4_block1_2_conv[0][0]']

 ization)                       256)

 conv4_block1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1_2_bn[0][0]']

 n)                             256)

 conv4_block1_0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525312      ['conv4_block1_preact_relu[0][0]'

                                1024)                            ]

 conv4_block1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63168      ['conv4_block1_2_relu[0][0]']

                                1024)

 conv4_block1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1_0_conv[0][0]',

                                1024)                             'conv4_block1_3_conv[0][0]']

 conv4_block2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4096       ['conv4_block1_out[0][0]']

 ormalization)                  1024)

 conv4_block2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2_preact_bn[0][0]']

 vation)                        1024)

 conv4_block2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62144      ['conv4_block2_preact_relu[0][0]'

                                256)                             ]

 conv4_block2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4_block2_1_conv[0][0]']

 ization)                       256)

 conv4_block2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2_1_bn[0][0]']

 n)                             256)

 conv4_block2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2_1_relu[0][0]']

 g2D)                           256)

 conv4_block2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589824      ['conv4_block2_2_pad[0][0]']

                                256)

 conv4_block2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4_block2_2_conv[0][0]']

 ization)                       256)

 conv4_block2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2_2_bn[0][0]']

 n)                             256)

 conv4_block2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63168      ['conv4_block2_2_relu[0][0]']

                                1024)

 conv4_block2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1_out[0][0]',

                                1024)                             'conv4_block2_3_conv[0][0]']

 conv4_block3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4096       ['conv4_block2_out[0][0]']

 ormalization)                  1024)

 conv4_block3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3_preact_bn[0][0]']

 vation)                        1024)

 conv4_block3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62144      ['conv4_block3_preact_relu[0][0]'

                                256)                             ]

 conv4_block3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4_block3_1_conv[0][0]']

 ization)                       256)

 conv4_block3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3_1_bn[0][0]']

 n)                             256)

 conv4_block3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3_1_relu[0][0]']

 g2D)                           256)

 conv4_block3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589824      ['conv4_block3_2_pad[0][0]']

                                256)

 conv4_block3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4_block3_2_conv[0][0]']

 ization)                       256)

 conv4_block3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3_2_bn[0][0]']

 n)                             256)

 conv4_block3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63168      ['conv4_block3_2_relu[0][0]']

                                1024)

 conv4_block3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2_out[0][0]',

                                1024)                             'conv4_block3_3_conv[0][0]']

 conv4_block4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4096       ['conv4_block3_out[0][0]']

 ormalization)                  1024)

 conv4_block4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4_preact_bn[0][0]']

 vation)                        1024)

 conv4_block4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62144      ['conv4_block4_preact_relu[0][0]'

                                256)                             ]

 conv4_block4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4_block4_1_conv[0][0]']

 ization)                       256)

 conv4_block4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4_1_bn[0][0]']

 n)                             256)

 conv4_block4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4_1_relu[0][0]']

 g2D)                           256)

 conv4_block4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589824      ['conv4_block4_2_pad[0][0]']

                                256)

 conv4_block4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4_block4_2_conv[0][0]']

 ization)                       256)

 conv4_block4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4_2_bn[0][0]']

 n)                             256)

 conv4_block4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63168      ['conv4_block4_2_relu[0][0]']

                                1024)

 conv4_block4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3_out[0][0]',

                                1024)                             'conv4_block4_3_conv[0][0]']

 conv4_block5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4096       ['conv4_block4_out[0][0]']

 ormalization)                  1024)

 conv4_block5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5_preact_bn[0][0]']

 vation)                        1024)

 conv4_block5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62144      ['conv4_block5_preact_relu[0][0]'

                                256)                             ]

 conv4_block5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4_block5_1_conv[0][0]']

 ization)                       256)

 conv4_block5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5_1_bn[0][0]']

 n)                             256)

 conv4_block5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5_1_relu[0][0]']

 g2D)                           256)

 conv4_block5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589824      ['conv4_block5_2_pad[0][0]']

                                256)

 conv4_block5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4_block5_2_conv[0][0]']

 ization)                       256)

 conv4_block5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5_2_bn[0][0]']

 n)                             256)

 conv4_block5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63168      ['conv4_block5_2_relu[0][0]']

                                1024)

 conv4_block5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4_out[0][0]',

                                1024)                             'conv4_block5_3_conv[0][0]']

 conv4_block6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4096       ['conv4_block5_out[0][0]']

 ormalization)                  1024)

 conv4_block6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6_preact_bn[0][0]']

 vation)                        1024)

 conv4_block6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62144      ['conv4_block6_preact_relu[0][0]'

                                256)                             ]

 conv4_block6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4_block6_1_conv[0][0]']

 ization)                       256)

 conv4_block6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6_1_bn[0][0]']

 n)                             256)

 conv4_block6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6_1_relu[0][0]']

 g2D)                           256)

 conv4_block6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589824      ['conv4_block6_2_pad[0][0]']

                                256)

 conv4_block6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1024       ['conv4_block6_2_conv[0][0]']

 ization)                       256)

 conv4_block6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6_2_bn[0][0]']

 n)                             256)

 max_pooling2d_2 (MaxPooling2D)  (None, None, None,   0          ['conv4_block5_out[0][0]']

                                1024)

 conv4_block6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63168      ['conv4_block6_2_relu[0][0]']

                                1024)

 conv4_block6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max_pooling2d_2[0][0]',

                                1024)                             'conv4_block6_3_conv[0][0]']

 conv5_block1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4096       ['conv4_block6_out[0][0]']

 ormalization)                  1024)

 conv5_block1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1_preact_bn[0][0]']

 vation)                        1024)

 conv5_block1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524288      ['conv5_block1_preact_relu[0][0]'

                                512)                             ]

 conv5_block1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2048       ['conv5_block1_1_conv[0][0]']

 ization)                       512)

 conv5_block1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1_1_bn[0][0]']

 n)                             512)

 conv5_block1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1_1_relu[0][0]']

 g2D)                           512)

 conv5_block1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359296     ['conv5_block1_2_pad[0][0]']

                                512)

 conv5_block1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2048       ['conv5_block1_2_conv[0][0]']

 ization)                       512)

 conv5_block1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1_2_bn[0][0]']

 n)                             512)

 conv5_block1_0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099200     ['conv5_block1_preact_relu[0][0]'

                                2048)                            ]

 conv5_block1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050624     ['conv5_block1_2_relu[0][0]']

                                2048)

 conv5_block1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1_0_conv[0][0]',

                                2048)                             'conv5_block1_3_conv[0][0]']

 conv5_block2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8192       ['conv5_block1_out[0][0]']

 ormalization)                  2048)

 conv5_block2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2_preact_bn[0][0]']

 vation)                        2048)

 conv5_block2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048576     ['conv5_block2_preact_relu[0][0]'

                                512)                             ]

 conv5_block2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2048       ['conv5_block2_1_conv[0][0]']

 ization)                       512)

 conv5_block2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2_1_bn[0][0]']

 n)                             512)

 conv5_block2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2_1_relu[0][0]']

 g2D)                           512)

 conv5_block2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359296     ['conv5_block2_2_pad[0][0]']

                                512)

 conv5_block2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2048       ['conv5_block2_2_conv[0][0]']

 ization)                       512)

 conv5_block2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2_2_bn[0][0]']

 n)                             512)

 conv5_block2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050624     ['conv5_block2_2_relu[0][0]']

                                2048)

 conv5_block2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1_out[0][0]',

                                2048)                             'conv5_block2_3_conv[0][0]']

 conv5_block3_preact_bn (BatchN  (None, None, None,   8192       ['conv5_block2_out[0][0]']

 ormalization)                  2048)

 conv5_block3_preact_relu (Acti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3_preact_bn[0][0]']

 vation)                        2048)

 conv5_block3_1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048576     ['conv5_block3_preact_relu[0][0]'

                                512)                             ]

 conv5_block3_1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2048       ['conv5_block3_1_conv[0][0]']

 ization)                       512)

 conv5_block3_1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3_1_bn[0][0]']

 n)                             512)

 conv5_block3_2_pad (ZeroPaddin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3_1_relu[0][0]']

 g2D)                           512)

 conv5_block3_2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2359296     ['conv5_block3_2_pad[0][0]']

                                512)

 conv5_block3_2_bn (BatchNormal  (None, None, None,   2048       ['conv5_block3_2_conv[0][0]']

 ization)                       512)

 conv5_block3_2_relu (Activatio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3_2_bn[0][0]']

 n)                             512)

 conv5_block3_3_conv (Conv2D)   (None, None, None,   1050624     ['conv5_block3_2_relu[0][0]']

                                2048)

 conv5_block3_out (Add)         (None, None, None,   0           ['conv5_block2_out[0][0]',

                                2048)                             'conv5_block3_3_conv[0][0]']

 post_bn (BatchNormalization)   (None, None, None,   8192        ['conv5_block3_out[0][0]']

                                2048)

 post_relu (Activation)         (None, None, None,   0           ['post_bn[0][0]']

                                2048)

 global_average_pooling2d (Glob  (None, 2048)        0           ['post_relu[0][0]']

 alAveragePooling2D)

 dense (Dense)                  (None, 1024)         2098176     ['global_average_pooling2d[0][0]'

                                                                 ]

 dense_1 (Dense)                (None, 3)            3075        ['dense[0][0]']

==================================================================================================

Total params: 25,666,051

Trainable params: 25,620,611

Non-trainable params: 45,44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st time: 14280.014628300001

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其实是不让人满意的。后续再持续研究,看如何改进。

网友A:
图片怎么不见了啊,明天再编辑一下吧。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怎么不见了啊,明天再编辑一下吧。

怎么回事儿,可以说一下发帖过程,我们排查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回事儿,可以说一下发帖过程,我们排查下原因

就是正常从word里面全选-复制,再到帖子里面粘贴,然后点击发帖啊

网友:
再次回看大佬的模型,想问问,代码中的那么多算法和参数设置是根据什么写的?

batch_normalization_xx

conv2d_xx

batch_normalization_xx

activation_xx

等这些函数及函数中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