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T1 变压器怎么回事

楼主:
这个电路中的T1 变压器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连接?

顺便问一下R5的作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自激半桥(推挽)输出开关电源,使用双极型大功率晶体管。

图中三个红色框里面的三个绕组,是绕在同一个铁心上,注意其同名端。绿色框里面两个绕组,是主要的功率输出变压器

网友:
T1-1这个绕组,只有一或者二圈。T1-2和T1-3绕组匝数相等,大约十几圈,方向相反。也就是说,两个功率三极管基极相位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自激半桥(推挽)输出开关电源,使用双极型大功率晶体管。 图中三个红色框里面的三个绕组,是绕在 ...

绿色框里面的变压器两个绕组,先不必管匝数比,只考虑相位。那么绿色框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电流方向相同。再考虑T1初级(T1-1)两端电压与两个功率管基极上两个次级电压相位关系,应该可以看出T1三个绕组和两个功率管形成正反馈。

若是看不出来,先把一个功率管挡住,只看半桥的上臂或者只看下臂,应该看出是正反馈。再看另一臂,因为两个管子基极信号相位相反,所以另一臂也是正反馈。而且两个功率管必是交替工作,即一个管子导通必定另一个管子关断。

网友:
T1实际上工作于电流互感器状态(因为T1初级串联于T2,T2和负载对T1-1来说是电流源),T1-2和T1-3中电流与T1-1中电流成比例。如果T1-1为1匝,T1-2为10匝,那么T1-2中电流为T1-1中电流的十分之一。

网友:
顺便说一句:T1-1·完全可以串联于T2初级一侧(绿色框里变压器上面那个绕组),不一定串联于T2次级,因为T2初级次级电流总是成比例的。串联于T2初级的好处是T1-1绕组中也通过T2的励磁电流,在T2次级空载时也容易产生振荡。

网友B:
这是一个自激板桥电路,经常应用于电子变压器及低端电源设计电路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自激板桥电路,经常应用于电子变压器及低端电源设计电路中。

自激板桥电路?

怎么讲,

是那种家电中使用还是那种设备上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激板桥电路? 怎么讲, 是那种家电中使用还是那种设备上使用?

他写错了一个字,应该是 “自激半桥”,我在2楼说过的。

这种电路,曾为很多种设备供电,甚至为台式计算机供电的电源中也有使用,成本较低,电路简单。不过,其性能较差,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激板桥电路? 怎么讲, 是那种家电中使用还是那种设备上使用?

这种电路,是应双极型功率三极管的特性而设计出来的。耐高压的双极型功率三极管,通常电流放大倍数都很小,甚至不到10倍。那么如果要求功率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达到比如5A,基极就要求超过0.5A甚至更大的驱动电流,一般的集成电路不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所以才在功率级中使用了正反馈。现在的MOS管驱动电流仅仅是电容性电流,很容易由集成电路驱动,没有必要加入正反馈以降低驱动要求。

网友D:
网上搜搜电子镇流器电路原理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搜搜电子镇流器电路原理学习一下。

网上搜搜电子镇流器电路原理比较杂,不知道学哪个比较经典,还请伟林电源老师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