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052(6)ADC

楼主:
首先当然是添加头文件啦!

//步骤1:添加adc的头文件

#include "fsl_adc.h"

// 步骤2:添加adc的返回值用于打印

volatile uint16_t ADC_Value;

在构建下ADC的初始化函数

// 步骤2:新建ADC初始化函数

void RT1052_ADC_Init(void)

{

adc_config_t adcConfigStruct;

adc_channel_config_t adcChannelConfigStruct;

/*

* config->enableAsynchronousClockOutput = true;

* config->enableOverWrite = false;

* config->enableContinuousConversion = false;

* config->enableHighSpeed = false;

* config->enableLowPower = false;

* config->enableLongSample = false;

* config->referenceVoltageSource = kADC_ReferenceVoltageSourceVref;

* config->samplePeriodMode = kADC_SamplePeriod2or12Clocks;

* config->clockSource = kADC_ClockSourceAD;

* config->clockDriver = kADC_ClockDriver1;

* config->resolution = kADC_Resolution12Bit;

*/

ADC_GetDefaultConfig(&adcConfigStruct);

//最大resolution 12bit 只有外部参考

//adcConfigStruct.referenceVoltageSource=kADC_ReferenceVoltageSourceAlt0;

//开启连续转换模式

adcConfigStruct.enableContinuousConversion=true;

ADC_Init(ADC1, &adcConfigStruct);

//开启ADC中断

EnableIRQ(ADC1_IRQn);

//开启ADC1 自动校准

ADC_DoAutoCalibration(ADC1);

//关闭硬件触发

ADC_EnableHardwareTrigger(ADC1, false);

//读取通道0

adcChannelConfigStruct.channelNumber = 0;

adcChannelConfigStruct.enableInterruptOnConversionCompleted = true;

// Channe_group 0 用于软件或者硬件出发

ADC_SetChannelConfig(ADC1, 0u /*ADC_CHANNEL_GROUP*/, &adcChannelConfigStruct);

在这里ADC的中断开启比较简单,只要使用 EnableIRQ(ADC1_IRQn);就行,在RT1052官方的SDK里面有这一段,但是哪里找到IRQn的名字类型呢?

在MIMXRT1052.h搜索specific interrupt 就能找到,需要注意的是,SDK API Refrence 里面没有写ADC中断什么,需要到

SDK_2_12_1_MIMXRT1052xxxxB\boards\evkbimxrt1050\driver_examples

中去看他的源代码。

在RT1052的ADC中带了增益自动校准,

在执行转换之前去使用自动校准.即可。

还带offset校准。大概意识是KB值可以直接用他这个函数校准。

内部集成了硬件比较器,对于比较器来说12bit的精度可以适用绝大多数的场合。

总之非常赞啦!

网友A:
看来大多数芯片公司的库还是标准库的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大多数芯片公司的库还是标准库的规范

标准化开发速度可以加快

网友B:
我也喜欢标准库,更灵活,要不去找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喜欢标准库,更灵活,要不去找太费时间

对,去找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