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alk]你买到过虚标电池吗?来聊一聊如何避坑吧

楼主:
家里有小朋友的,肯定都有那么几个会动的玩具,需要用上电池。 管管买过好几家电池,容量都一样,但是真的很.....不.......耐.........用 .........啊!!!!!!

不耐用到什么程度???

我家的猪小P,就上次出境过的那个,他需要3个5号电池,然后那次我买回来的电池,只玩了2小时............告诉我没电了............................然后(我买了2大盒)一周后我又要去买电池了......................

后来一次我们去另外一家店买的电池,很高兴,我们玩了3天........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小猪太耗电,但是么,起码比前面那家的撑了久的多了。。。。

所以,有店铺卖的电池是虚标的是肯定的了。

小伙伴们买到过虚标电池吗???

有什么避坑的好方法来分享分享不??

网友:
就国内的诚信现状,容量虚标是普遍存在的,重灾区是杂牌锂电池和杂牌镍氢电池,至少我测试过的杂牌锂/镍氢电池均存在虚标,无一例外。电动玩具最好使用名牌镍氢电池,干电池的使用成本太高了。

网友:
小伙伴们买到过虚标电池吗???-----还有不虚标的电池吗??

有什么避坑的好方法来分享分享不??-----只好买国际大牌了。

网友:
不光买过虚标电池,还买过虚标U盘呢,避坑就是正规渠道买大牌的

网友A:
爱老公电池,爱老婆电池

有动手能力直接改一下电池,做可充电的

网友:
不光买过虚标电池,还买过虚标U盘呢,避坑就是正规渠道买大牌的

虚标u盘我有发言权 基本都是128 和256起步 然后存个2g开始出问题了 底层改的固件量产和格式化都没用 甚至你可以拷贝几十g进去 但是存不住

网友:
我觉得小米的那个9块9还可以的 好像是lg的电芯的诶

网友:
买那么多碱性电池干啥呢,不如买个可以充电的镍氢电池或者锂电池来替换

网友:
手机电池就很多不行的

网友:
小孩子玩具用的当然是用可充电的电池了,综合成本也更低

网友:
电池还是大厂靠谱,还可以,我们买的电池都是需要个人认证的,而且样品来了也需要测试验证,一般都是超标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光买过虚标电池,还买过虚标U盘呢,避坑就是正规渠道买大牌的

虚标U盘比虚标电池常见的多的多。

网友:
要是能动手,改成锂电池供电,然后升个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爱老公电池,爱老婆电池 有动手能力直接改一下电池,做可充电的

哎????你前面是字打错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哎????你前面是字打错了吗

没有啊,某宝搜一下 爱老公 电池,爱老婆电池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某宝搜一下 爱老公 电池,爱老婆电池就懂了

哦哦哦哦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