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PADS求助

楼主:
邀请:@qwqwqw2088   参与回复

谁有网上说的PADS Layout Translate工具?现在想把AD文件转为PADS文件,哪位朋友有,请私信。

万分感谢!

网友:
不好意思

刚看到@

 意思AD软件打开PADS的.PCB文件么

用AD自动插件就可以吧

网友:
难道不是这样么

网友A:
上面是AD18需要提前安装盘进行安装这些需要导入软件的插件

AD9之前好像是自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AD18需要提前安装盘进行安装这些需要导入软件的插件 AD9之前好像是自带

谢谢,这个我尝试过,确实用AD可以打开PADS转换的.asc文件,并且PADS导出这个时,可以控制版本。不过还是得小心,PADS中的长条孔导出后AD打开是圆孔。

咨询的那个是PADS打开AD,发现实际没网上说的那么复杂,直接导入就行,可以打开。

这个问题就结束了,谢谢版主。

网友:
用PADS打开AD文件是没有问题的,还是比较方便的,不过打开后还是要做处理的,以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