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哪一块的问题?

楼主:
继上回显卡坏了,我买了一个二手显卡(1060 3G),同时手上还有一个亮机卡(550Ti)。

1、亮机卡插上能让两个屏幕正常点亮,采用的是DVI+5和VGA接口,HDMI接口点不亮(当时怀疑屏幕的HDMI坏了)。

2、二手显卡拿回家,插上显卡开电,连接HDMI和DVI+1接口,两个屏幕都不亮,并且刚开机时显卡风扇只动了一下,过个三五秒风扇才正常运行,屏幕依旧不亮。

3、拿电脑公司能够正常点亮显卡,但是过一会(3分钟)电脑就死机了,(个人)卖家拿回去能够正常点亮,所以显卡应该是没问题的。

4、拿了笔记本的HDMI接口接到屏幕上,屏幕正常点亮,所以屏幕的HDMI没有损坏。

现在怀疑是电脑的电源(400W)出问题了,给显卡供电的功率不够导致的。不知道我推理的对不对。

网友A:
如果有故障指示数码管的可以通过数码管显示的代码查询对应的故障,从描述的情况来看,电源功率不太够,一般不都是600W以上的么?当然也要看看主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故障指示数码管的可以通过数码管显示的代码查询对应的故障,从描述的情况来看,电源功率不太够,一般 ...

确实电源大一些比较好,但是目前手上只有400W的电源,之前用的是1660的,能正常用,不知道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故障指示数码管的可以通过数码管显示的代码查询对应的故障,从描述的情况来看,电源功率不太够,一般 ...

烧坏了,导致输出功率不足,所以只能驱动550T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坏了,导致输出功率不足,所以只能驱动550Ti的。

那只能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再试试,显卡不一定坏了,如果只是坏电源那损失不算大。

网友C:
八成驱动问题~你看看供电没问题也没有过热 安装老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八成驱动问题~你看看供电没问题也没有过热 安装老驱动试试

电脑都点不亮,用自己的电脑,开机界面都没显示。

网友D:
看看显卡额定功率,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也得看驱动和屏幕兼容,电脑公司点亮之死机可能是显卡问题,卖家点的确定是你这个同一张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看显卡额定功率,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也得看驱动和屏幕兼容,电脑公司点亮之死机可能是显卡问题,卖家点 ...

网上查额定功率120W,我之前用的显卡额定功率也是120W。我怀疑显卡烧坏,电源也出了一些问题。现在也没法测功率。

个人卖家,是同一张显卡。

网友E:
风扇都能转了,说明显卡电源是没有问题的,不能点亮显示屏,很可能是接口的问题,毕竟在卖家那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扇都能转了,说明显卡电源是没有问题的,不能点亮显示屏,很可能是接口的问题,毕竟在卖家那里是没有问题 ...

我屏幕接口问题?用树莓派接HDMI接口能正常点亮屏幕。感觉不像屏幕的问题。

网友F:
既然怀疑是电源问题,用万用表测一下就是了。利用其它空闲的12V插头,先测试确实与显卡电源插头是并联关系。不仅仅要看电压是否准确,还要注意电压建立时间,太慢的话也是有问题的,用机械指针表很可能更容易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查额定功率120W,我之前用的显卡额定功率也是120W。我怀疑显卡烧坏,电源也出了一些问题。现在也没法 ...

那不知道,我没遇到过,我只是换显卡的时候驱动不装点不亮,风扇也不转

网友G:
不排除电源的问题,但是需要排除的项还很多,继续测试,比如安装1660后开机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怀疑是电源问题,用万用表测一下就是了。利用其它空闲的12V插头,先测试确实与显卡电源插头是并联关系 ...

今天又搞了一张显卡,屏幕HDMI接口应该有问题,用别的屏幕显卡HDMI接口就正常。
挺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排除电源的问题,但是需要排除的项还很多,继续测试,比如安装1660后开机看能不能进bios。

现在双屏幕用上了,搞了两个转换器。之前是一个转换器坏了,一个屏幕HDMI有点问题。碰巧就点不亮了。
DVI转VGA,HDMI转VGA。现在两个屏幕正常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