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下拉作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上拉下拉电阻作用,fg也好,pwm也好,或者三极管ce极,不加的会怎么样,这些电路不加上拉下拉直接导线连过去也可以拉致高低电平啊,除了限流,抗干扰,功耗问题,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上拉下拉,主要还是提高IGBT的驱动电流与电平转换,能够实现IGBT驱动需要的优化条件,例如开关时间的上升沿与下降沿的时间,降低IGBT开关过程中的损耗,提高IGBT驱动过程中的EMI/EMC性能。

网友:
在数字电路中上拉下拉就会给到一个初始的确定状态

网友:
上下拉是防止误操作误导通的,比如上拉把不确定的信号,钳位在高电平,把不确定的变成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