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静电的问题哈

楼主:
洗手可以释放身体的静电对吧,那照理说,小便应该也可以释放静电不是吗?静电通过水接触到地面时不是应该就流出体外了吗?

为什么每天早上小便完去洗手,手摸到水龙头的时候,都会被静电电到?

网友:
【那照理说,小便应该也可以释放静电不是吗?静电通过水接触到地面时不是应该就流出体外了吗?】

是的。

网友A:
【为什么每天早上小便完去洗手,手摸到水龙头的时候,都会被静电电到?】

两种可能:

一、地面是绝缘的。小便时人体并未接地。

二、小便结束后走了一两步,产生了静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每天早上小便完去洗手,手摸到水龙头的时候,都会被静电电到?】 两种可能: 一、地面是绝缘 ...

厕所是不可能是绝缘的,走1,2步是有的,难道这1,2步的静电就足够电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厕所是不可能是绝缘的,走1,2步是有的,难道这1,2步的静电就足够电人了??

【走1,2步是有的,难道这1,2步的静电就足够电人了??】

完全有可能。

网友:
冬天气候干燥  在加上衣服厚重   走路摩擦 晚上无时不刻都在上演特斯拉线圈尖端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