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真香”警告丨7款硬核新品大盘点,你最心水的是......(内有彩蛋哦~)

楼主: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各位小伙伴,又是一年即将过去了,

< class="p" style="">站在这个年终岁末,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好产品,

< class="p" style="">是你不容错过、值得再细细研究一遍的!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毫米波(mmW) 5G前端芯片组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随着全球毫米波5G部署的加速,运营商面临更大压力,既需要降低推广成本,同时还要用更节能、更轻便、更可靠的无线电产品扩大网络覆盖范围。这就需要高度线性、紧凑和高能效的宽带产品,在不牺牲质量和性能的情况下允许多频段设计复用。ADI公司毫米波5G前端芯片组使原始设备商(OEM)摆脱了窄带模式。在窄带模式下,竞争性解决方案以提高设计执行难度和降低射频(RF)性能换取带宽,同时还将封装、测试和热建模等关键知识产权外包。

< class="p" style="">新的芯片组包括两个单通道(1T1R)上/下变频器(UDC)和两个双极化16通道波束成形器件,采用了先进的CMOS工艺。与其它解决方案相比,该波束成形器提供的功率效率和线性输出功率使毫米波相控阵设计的尺寸、重量、功率和成本得以降低。该全频段上/下变频器具有高驱动电平,不需要提供不同频段的多种型号,并合并了驱动级,节省了物料成本。 除了通过专利IP实现工厂配置非易失性存储器(NVM)之外,该芯片组还可现场在线无缝操作相控阵校准功能。这使原始设备制造商能够打破只有NVM架构的传统设计束缚,即受限于对波束成形器的一次性工厂校准。这种校准不能解决IC外部的非理想特性问题,并会导致次优校准结果。

< class="p" style="">ADI推出一款毫米波(mmW) 5G前端芯片组,能够满足所需频段要求,使设计人员能够降低复杂性,将更小巧、通用的无线电产品更快推向市场。该芯片组由四个高度集成的IC组成,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24GHz至47GHz 5G无线电应用所需的器件数量。芯片组包括:

  • ADMV4828——16通道波束成形器,采用单芯片设计,支持24GHz至29.5GHz整个频段,输出功率大于12.5dBm,误差矢量幅度(EVM)为3%,提供400MHz 64QAM 5G NR波形,每通道功耗仅310mW
  • ADMV4928——16通道波束成形器,采用单芯片设计,支持37GHz至43.5GHz整个频段,输出功率大于11.5dBm,EVM为3%,提供400MHz 64QAM 5G NR波形,每通道功耗仅340mW
  • ADMV1128——24GHz至29.5GHz宽带上/下变频器,具有可选片内射频开关和混合开关、x2/x4 LO乘法器模式,提供基带IQ支持
  • ADMV1139——37GHz至50GHz宽带上/下变频器,采用单芯片设计,适用于即将推出的47GHz以及37GHz至43.5GHz 5G NR频段,具有可选片内射频开关和混合开关,提供基带IQ支持

< class="p" style="">长距离单对以太网供电(SPoE)解决方案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SPoE解决方案 LTC4296-1 和 LTC9111可以解决为设备提供电力和数据的各种挑战,即便设备处于偏远、难以进入的端点位置,依旧可以触达。此解决方案旨在通过网络为新式端点应用无缝提供电力和数据,同时可面向资产健康状况、环境条件、安全指标等局部因素提供评估。其所提供的本地感知和控制能力,将成为构建未来数字楼宇的基石。

< class="p" style="">ADI的SPoE解决方案使用单对双绞线以太网电缆来提供高效、可靠、易于安装的电源,并且尺寸更小、重量更轻,以此减少对本地电源和电池的依赖。与ADI的 Chronous ADIN1100 和 ADIN1110 10BASE-T1L工业以太网解决方案配合使用时,客户能够跨越一公里以上的距离可靠地传输电力和数据,与之前的以太网标准相比,传输距离大幅增加。

< class="p" style="">ADI的新款5端口SPoE PSE LTC4296-1(具备分类功能)和SPoE PD LTC9111(具备极性校正功能)支持单对供电的SPoE和数据线供电(PoDL)版本。SPoE在单对以太网(SPE)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强,能够提供更可靠、容错能力更强且可互操作的点对点电源解决方案,功率最高可达52W。这两款产品都符合802.3cg标准,并支持串行通信分类协议(SCCP)。

< class="p" style="">为医疗健康和工业应用提供超低功耗MEMS加速度计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可用于广泛的医疗健康和工业应用,包括生命体征监测、听力辅助和运动计量等设备的三轴MEMS加速度计,ADXL367加速度计与上一代器件(ADXL362)相比,功耗改善了两倍,同时噪声性能提高了30%以上。新款加速度计还提供更长的现场使用时间,最大限度地延长了电池寿命,并降低了维护频率和成本。

< class="p" style="">ADXL367在100 Hz输出数据速率时功耗仅为0.88 µA,在运动触发的唤醒模式下功耗为180 nA。与使用功率占空比来实现低功耗的加速度计不同,ADXL367没有通过欠采样混叠输入信号,而是采用全数据速率对传感器的整个带宽进行采样。

< class="p" style="">ADXL367主要特性:

  • 唤醒模式下运动检测功耗为200 nW,测量模式下功耗为970 nW。
  • 更深的多模式输出FIFO,内置微功耗温度传感器,内部ADC可同步转换额外的模拟输入,单击/双击检测和状态机防止误触发。
  • 电源电压低至1.1V,采用单节电池即可运行,无需外部升压转换器。
  • 支持对采样时间和/或外部时钟进行外部控制。
  • 丰富的数字特性,如单击和双击、坠落检测、活动检测等,降低了对主机微处理器的计算需求,并进一步降低了系统功耗。

< class="p" style="">精密信号链平台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ADI精密窄带宽信号链平台以优化工业和仪器仪表应用中信号带宽范围在DC至约10 kHz的系统性能。为简化设计过程,这一全新平台可提供一系列具有可定制化解决方案选项的完整信号链,并且提供一套精选的开发工具,其中包括LTspice®等仿真环境,可深入研究滤波器性能或电源管理的设计工具,以及充分利用了ADI数十年经验及见解构建的基于信号链的评估系统。新平台纳入了精密窄带宽信号链,其特点为具备精密器件和电源管理器件选择,可优先考虑低频设计要求,提供出色的精度、稳定性和分辨率。这些稳健、可重复、高质量测量以及驱动解决方案可帮助设计人员充满信心地投入设计,并从容应对源表(SMU)、数字万用表(DMM)和数据采集系统等领域中精密仪器仪表所带来的严苛挑战。

< class="p" style="">平台随附的精密窄带宽信号链选项示例包括:面向测量和控制的低延迟和高稳定性选项,以及针对电压驱动的噪声和稳定性优化选项。高稳定性和低延迟信号链可使终端测量更加可靠迅速,可确保闭环系统设置能够以最短的稳定时间重新配置,测试时间更高效。为调整噪声和稳定性,创建了电压驱动电路,可支持高精度且极其稳定的可编程电压源。

< class="p" style="">精密窄带宽的主要特性:

  • 24位、无失码ADC性能可极大增强分辨率,并通过优化增益设置和缩短稳定时间,使整个信号链具备高精度
  • 可通过最短延迟时间灵活优化噪声性能与功率,这意味着可对优良布局进行重复使用,并且仅需通过简单的软件更新,便可将电路用于多种应用场景
  • 从DC开始测量带宽,这意味着能够在一定低频范围内进行稳定且准确的闭环测量

< class="p" style="">低抖动频率合成器支持GSPS数据转换器方案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针对高性能超宽带数据转换器和同步应用的800MHz至12.8GHz频率合成器ADF4377,这款频率合成器通过提供超干净时钟源来驱动信号采样过程,从而实现出色的信噪比性能。基于ADF4377,新一代宽带接收器和发送器可以利用更高水平的动态范围,从而提高接收器灵敏度和发送器频谱纯度。ADF4377频率合成器的归一化带内相位噪声低至-239dBc/Hz,归一化1/f噪声低至-147dBc/Hz,宽带压控振荡器(VCO)本底噪声为-160dBc/Hz,由此实现了低于18fs rms的抖动水平,从而获得如此出色的性能。

< class="p" style="">ADF4377频率合成器适用于需要多个数据转换器或混合信号前端(MxFE)数字化仪协同工作的应用,例如雷达、仪器仪表、宽带接收器等。ADF4377大大简化了对齐和校准程序,允许多组数据转换器以彼此精确对齐的时序进行信号采样,这对新一代超宽带多通道系统的运行至关重要。该性能通过如下特性实现:

  • 自动参考输出同步。
  • 不同过程(器件间3ps)、电压和温度(0.03ps/C)下的输出延迟参考具有超高匹配度。
  • 亚皮秒、无抖动的输出延迟参考调整能力(+/- 0.1ps)。

< class="p" style="">这些特性使得多芯片时钟和SYSREF对齐精准且可预测。ADF4377频率合成器与一个负责分配成对参考和SYSREF信号的IC配合使用,即可支持JESD204B和JESD204C子类1解决方案。ADF4377集成了所有必要的电源旁路电容,节省了紧凑电路板上的占板面积。

< class="p" style="">ADF4377主要特性:

  • 输出频率范围:800 MHz至12.8 GHz
  • 抖动 = 18 fs rms(积分带宽:100 Hz至100 MHz)
  • 宽带本底噪声:-160 dBc/Hz @ 12 GHz
  • PLL规格:
    • -239 dBc/Hz:归一化带内相位本底噪声
    • -147 dBc/Hz:归一化带内1/f噪声
    • 鉴相器频率:最高500 MHz
  • 输出延迟规格参考:
    • 器件间标准差:3 ps
    • 温度漂移: 0.03 ps/℃
    • 多芯片输出相位对齐

< class="p" style="">用于3D景深测量和视觉系统的高分辨率、工业品质、间接飞行时间(iToF)模块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用于3D景深测量和视觉系统的高分辨率、工业品质、间接飞行时间(iToF)模块ADTF3175,使摄像头和传感器能够以一百万像素的分辨率感知3D空间,提供精度高达+/-3mm的iToF技术,可用于工业自动化、物流、医疗健康和增强现实等机器视觉应用。

< class="p" style="">ADTF3175为设计人员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经过周全设计和校准的景深系统,可以集成到3D检测和视觉系统中,无需设计专门的光学器件或解决机电集成挑战,从而通过简化复杂的传感器设计过程,加快了上市时间。这款可靠耐用的高分辨率模块专为在各种环境设置中运行而设计,采用了Lumentum Operations LLC先进的三结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VCSEL)技术,能够在各种照明条件下进行检测。Lumentum Operations LLC是一家领先的的光探测和测距(LiDAR)及3D检测应用VCSEL阵列供应商。

< class="p" style="">ADTF3175具有一个带有光学器件、激光二极管和驱动器的红外照明源,以及一个带有透镜和光学带通滤波器的接收器路径。该模块还包含用于校准和固件存储的闪存,以及用于产生本地电源电压的电源调节器。模块预设了多种操作模式,针对长距离和短距离进行了优化。

< class="p" style="">ADTF3175模块将附带一个用于实现整个系统的开源参考设计,所有必需的驱动程序,以及可获取的ADI复杂景深处理功能。ADI还提供如何为最终产品取得Class 1人眼安全认证的指导。

< class="p" style="">多协议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平台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多协议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平台ADIN2299,旨在满足工业和过程自动化、运动控制、交通运输和能源自动化领域的连接需求。作为一款高度集成且经过测试的解决方案,ADIN2299包含通信控制器、双端口10/100Mbps以太网交换机、存储器、物理层(PHY)和协议栈,适于星型、线型或环型拓扑应用设计。ADIN2299硬件、软件和预认证工业协议的面市,将大幅缩短系统集成和上市时间。

< class="p" style="">除协议栈之外,ADIN2299还提供RTOS、文件系统、驱动程序和TCP/IP,有效缩短设计和调试时间。应用处理器可通过UART、SPI或以太网接口连接到交换机平台。ADIN2299软件可以令应用处理器连接到统一接口,无需更改应用处理器软件,即可使用各种工业协议。因此,在纳入其他协议时,省去了相关的学习过程。基于ADIN2299,客户利用单个现场设备硬件设计即可支持多种工业协议。ADIN2299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网络安全。它具有安全引导和安全更新功能,确保仅执行经验证的代码,减少了网络攻击可能造成的现场中断现象。

< class="p" style="">ADIN2299评估套件可用于平台评估和系统开发。目前,ADI已提供一套成熟应用示例,可对端到端、主机到网络以及接口到控制器的通信进行演示。当应用开发板通过UART、SPI或以太网接口与ADIN2299评估板相连接后,就可以使用PLC或控制器模拟器来评估协议通信。由此,在将ADIN2299集成到某个系统中之前,即可进行快速的全面验证。

< class="p" style="">ADIN2299主要特性:

  • 支持多协议:PROFINET、EtherCat、EtherNet/IP、Modbus TCP
  • 预认证协议
  • 易用性:完全集成、经过测试且随时可用的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
  • 网络安全:安全引导/安全更新
  • 带宽:10/100Mbps
  • 低延迟和低功耗
  • 小尺寸:194 CSP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