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不正常怎么调整

楼主:
12V5A和5V2A的电源设计,空载时电压在10左右波动,极不稳定,

将假负载R11 由2K变为600欧时,电压正常。正常不?

网友:
反馈深度加深一下

网友:
变压器绕线也很关键,耦合紧密会好点,一个反馈,空载会漂的

网友:
【12V5A和5V2A的电源设计,空载时电压在10左右波动,极不稳定】

这是负反馈环路幅频相频特性不恰当所导致。

一般地说,固定负载的负反馈比较容易设计,变化负载的负反馈比较困难。变化负载的负反馈,必须考虑到极端情况:从空载到超过满载,都必须稳定。

网友:
【将假负载R11 由2K变为600欧时,电压正常。正常不?】

正常。

R11从2千欧变为600欧,该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增大,负反馈的特性当然也发生变化,可能从不稳定变成稳定。

网友:
反激开关电源有两种工作状态:电流连续和电流断续。两种工作状态传输函数并不相同。负载变化,有可能从一种工作状态变成另一种工作状态。你的R11改小,开关电源可能从断续工作变成连续工作,于是从不稳定变成稳定。

网友:
这个开关电源,其输出电压是固定的。如果输出电压可调(例如可以由2V调节成20V),那么负反馈的设计更麻烦,更容易不稳定。

网友:
反馈环路对输出电压取样(V12处)是在电感L2之后,经过L2和C7这一节LC滤波。这样联接,将在环路中增加一个二阶特性,使得反馈更容易不稳定。最好是在L2之前(左端)取样。

网友:
假负载的目的是,保证在控制调节范围内,能够保证有反馈,且连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电源输出响应的稳定性

网友:
【12V5A和5V2A的电源设计,空载时电压在10左右波动,极不稳定】

首帖没有说是哪一路输出空载时电压在10左右波动。该电路反馈是从12V输出那一路取得的,也就是说,12V这一路输出电压若有变化,反馈将调整PWM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使其恢复到整定值。但如果5V这一路输出电压有变化,无论是什么原因,反馈将不能对这路输出电压变化起反应。

网友A:
R15与V12断开,接L2前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5与V12断开,接L2前端

谢谢老指导,想知道是什么道理呢,老师请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指导,想知道是什么道理呢,老师请讲一下,

先断开接电感前端实际测试,确认一下是否奏效。

原因在8楼,好好理解maychang老爷子讲的,

输出LC滤波在反馈环内会产生额外的相移,要调稳定比较费劲(我水平比较菜,也不想费劲头铁去调他),解决策略常用的办法就是把光耦和431的供电移到LC前端(没有经过LC相移的信号会体现在反馈环中),而输出要稳压,所以电压取样点在LC后端

网友B:
好的

但是,输出要稳压,所以电压取样点在LC后端,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但是,输出要稳压,所以电压取样点在LC后端,这个不是很懂

。。。

实际需要控制的对象是LC后端的电压,当然是从那里采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实际需要控制的对象是LC后端的电压,当然是从那里采样啊

好吧,谢谢老师回复

网友:
正常不正常最好找个怀疑的测试点,测一下,比如波形,电压点等是否正常

网友C:
稳定性的问题,电路参数有一定的适应范围,调整反馈参数是系统稳定范围提高也许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定性的问题,电路参数有一定的适应范围,调整反馈参数是系统稳定范围提高也许可以解决。

谢谢指点

调整反馈参数可以解决

具体指哪个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