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智科普丨玩转DC-DC电路,你需要掌握这些

楼主:
DC-DC是一种在直流电路中将一个电压值的电能变为另一个电压值的电能的装置,其采用微电子技术,把小型表面安装集成电路与微型电子元器件组装成一体而构成。

丨概念

DC-DC指直流转直流电源(Direct Current),是一种在直流电路中将一个电压值的电能变为另一个电压值的电能的装置。如,通过一个转换器能将一个直流电压(5.0V)转换成其他的直流电压(1.5V或12.0V),我们称这个转换器为DC-DC转换器,或称之为开关电源或开关调整器。

DC-DC转换器一般由控制芯片,电感线圈,二极管,三极管,电容器构成。在讨论DC-DC转换器的性能时,如果单针对控制芯片,是不能判断其优劣的。其外围电路的元器件特性,和基板的布线方式等,都会改变电源电路的性能。因此,应进行综合判断。

DC-DC转换器的使用有利于简化电源电路设计,缩短研制周期,实现最佳指标等,被广泛用于电力电子、军工、科研、工控设备、通讯设备、仪器仪表、交换设备、接入设备、移动通讯、路由器等通信领域和工业控制、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可靠性高、系统升级容易等特点,电源模块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此外,DC-DC转换器还广泛应用于手机、MP3、数码相机、便携式媒体播放器等产品中。在电路类型分类上属于斩波电路。

丨特点

其主要特点是效率高:与线性稳压器的LDO相比较,效率高是DC-DC的显著优势。通常效率在70%以上,效率高的可达到95%以上,其次是适应电压范围宽。

A: 调制方式

1:PFM(脉冲频率调制方式)

开关脉冲宽度一定,通过改变脉冲输出的频率,使输出电压达到稳定。PFM控制型即使长时间使用,尤其小负载时具有耗电小的优点。

2:PWM(脉冲宽度调制方式)

开关脉冲的频率一定,通过改变脉冲输出宽度,使输出电压达到稳定。PWM控制型效率高并具有良好的输出电压纹波和噪声。

B: 通常情况下

采用PFM和PWM这两种不同调制方式的DC-DC转换器的性能不同点如下。

PWM的频率,PFM的占空比的选择方法。PWM/PFM转换型小负载时实行PFM控制,且在重负载时自动转换到PWM控制。

A、Buck(降压型DC-DC转换器)

B、Boost(升压型DC-DC转换器)

C、Buck-Boost(升降压型DC-DC转换器)

伏秒平衡原则:处于稳定状态的电感,电感两端的正伏秒积等于负伏秒积,即:电感两端的伏秒积在一个开关周期内必须平衡。

当开关导通时:输入电压Vin加到LC滤波器的输入端,电感上的电流以固定斜率线性上升。

当开关关断时:由于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电感中存储的能量向负载释放,电感电流通过二极管续流 ,在这个阶段,电流波形是一条斜率为负的斜线。

丨设计技巧及主要技术参数选用要求

DC-DC电路设计至少要考虑以下条件:

A.外部输入电源电压的范围,输出电流的大小;

B. DC-DC输出的电压,电流,系统的功率最大值。

1.输入/输出电压

要按照器件的推荐工作电压范围选用,并且要考虑实际电压的波动范围,确保不能超出器件规格。

2.输出电流

器件持续的输出电流能力是一个重要的参数,选用时要参考此参数,并要保留一定的余量。

此参数的选取还要评估电路的瞬间峰值电流和发热的情况,综合来确定,并满足降额要求。

3.纹波

纹波是衡量电路的输出电压波动的重要参数,要关注轻载和重载纹波,一般轻载纹波要大。注意核电等场合下轻载纹波是否会超出要求。

实际测试下各种场景负载下的情况,通常选用示波器20M带宽来测试。

4.效率

要同时关注轻载和重载两种情况,轻载会影响待机功率,重载影响温升。

通常看12V输入,5V输出下10mA的效率,一般要80%以上。

5.瞬态响应

瞬态响应特性反应负载剧烈变化时系统是否能及时调整以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

要求输出电压波动越小越好,一般按峰峰值10%以下要求。

实际要注意按推荐值选用反馈电容。常见取值在22p到120pF。

6.开关频率

常用的开关频率多数在500kHz以上,较高的开关频率1.2M到2M的也有。由于频率高开关损耗增加IC散热设计要好,故主要集中在5V低压输入小电流的产品。

开关频率关系到电感电容的选用,其它如EMC,轻载下噪音等问题也与之有关。

7.反馈参考电压及精度

反馈电压要与内部的参考电压相比较,配合外部的反馈分压电阻,输出不同电压。不同产品的参考电压会有不同,如0.6~0.8V,替换时注意调整反馈电阻。

反馈电阻要选用1%精度,只要根据厂家推荐来选,一般不要选的过大,以免影响稳定性。

参考电压精度影响输出准确度,常见精度在2%以下,如1%~1.5%。精度高的产品成本会有差别,根据需要选择。

8.线性稳定度和负载稳定度

线性稳定度反应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压稳定性,负载稳定度反应输出负载变化输出电压稳定性。一般要求1%,最大不要超3%。

9.EN电平

EN高低电平要满足器件规格要求,有些IC不能超出特定电压范围;电阻分压时注意满足及时关断,并且考虑电压波动最大范围内要满足。

由于时序控制的需要,该引脚会增加电容,为了电平调节和关断放电,同时要有对地电阻。

10.保护性能

要有过流保护OCP、过热保护OTP等,并且保护后条件消失能自恢复。

11.其它

要求有软启动、热阻和封装,使用温度范围要能覆盖高低温等。

*本文章部分资料、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联系删除,谢谢!

网友:
这个图插到  瞬态响应 这里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