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仿真

楼主:
 麻烦大佬们指导一下

网友:
【麻烦大佬们指导一下】

仿真示波器上的波形很正常,就应该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
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
OPA2277运放,输入端共模范围为电源负端高2V到电源正端低2V,现在你使用单电源,电源负端就是地,而同相输入端分压电阻10兆欧电容15nF,你是在仿真开始后的275ms看波形,此时C4C5两端电压尚未达到稳定,输入端还没有进入允许的共模范围,仿真肯定会发生错误。

网友:
受教了,这是要看信号类型,才能确定示波器观测的信号拾取位置,以及它所代表的探测意义!

网友:
在仿真之前,有没有想过图中左下角的电流源输出的电流大小?

10nA,即使是在1兆欧阻抗上,也只能产生10毫伏的电压。更何况运放的反相输入端输入阻抗很低。

网友:
有没有实际操作过,我也想学习

网友:
兄弟,你可以先从基本的例程试试,看看simu软件示波器咋用,范围咋调节,然后上你的实验。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