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显示IC 可调式三通道TFT、LCD DC/DC升压转换器AAT1118

楼主:
医疗器械显示屏 TFT LCD液晶面板双通道电荷泵电源IC AAT1118

概述

AAT1118集成了一个升压调节器,两个调节电荷泵,一个关闭功能,和一个开漏电源良好的输出,使其成为TFT液晶面板供电的理想选择。电流模式升压调节器为源驱动ic提供快速瞬态响应电源电压。可将2.6V到5.5V输入电压升压至15V的输出电压。升压稳压器集成了一个RON (0.28Ω) N-MOSFET,并在1.32MHz的固定开关频率下工作,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电路板空间,同时提供良好的效率。正电荷和负电荷泵调节器为TFT LCD的栅极驱动器提供电源电压。两种输出电压都可以通过外部电阻分压器调节。PGO功能用于监控设备供电电压。如果检测到任何故障,内部开漏MOSFET关闭,输出为高阻抗。在PGO和输入之间连接一个100kΩ上拉电阻,用于逻辑电平输出。当SHDN被下拉低电平,会关闭内部三个稳压器LDO,也会关闭参考电压,输入耗电流0.1uA以下。AAT1118稳压器具有软启动功能,以防止输出超冲和涌流。内置电源排序维持系统的稳定性。该器件包括各种保护功能,如输入欠压锁定(UVLO)和过温保护(OTP)。稳压器输出包括欠压保护(UVP)。AAT1118采用紧凑的TSSOP-16封装。该设备额定工作环境温度范围为-40 ℃到+85 ℃

特征

  1. 供电电压2.6-5.5V
  2. 电流模式升压稳压器
  1. 内置15V,1.6A,0.28Ω N-MOS
  2. 1.32MHz 固定开关频率
  3. 快速的负载瞬态响应150
  1. 双通道电荷泵1389
  2. PGO N-Channel 开漏输出1944
  3. SHDN
  4. 软启动
  5. UVLO,OVP,UVP,OTP等保护
  6. TSSOP-16封装

封装图

引脚描述

典型电路

订货信息

网友:
软启动功能已经是必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