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运放电路 实测结果很奇怪 哪位大佬能分析一下?

楼主:
邀请:@maychang   参与回复

如题,GND3和12V的电源是对应的。R1下面给的是一个正弦波信号 其它两个位置是示波器实测的,结果很意外。

网友:
这是图片

网友A:
【帮忙看下这个运放电路 实测结果很奇怪 哪位大佬能分析一下?】

运放电路呢?实测结果呢?

网友:
这是一个运放滤波电路,楼主可以试输入不同的频率,观察输出情况.

网友B:
怎么个“意外”总的先说清楚。

楼主在2楼给出的电路画的非常不规范,应根据运放电路的标准画法重画,立刻就容易看明白了。

具体:R1和R2构成对输入的分压,运放为反向比例放大器,只不过输入信号接的位置比较特殊。电容在特定频率下表现为一定数值的容抗,在该频率点下可等效为一个电阻,然后即可按常规方法进行计算了。列出频率函数当然更好,但分析定频下的各点电压,用等效电阻更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帮忙看下这个运放电路 实测结果很奇怪 哪位大佬能分析一下?】 运放电路呢?实测结果呢?

实测电路就是图片上面标的 正负3.5V正弦波  和 正负0.2V正弦波  这个图是运放的一部分。 附件是完整的电路图

Schematic Prints_加水印.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意外”总的先说清楚。 楼主在2楼给出的电路画的非常不规范,应根据运放电路的标准画 ...

意外就是按,两个实测正弦波的位置数值大小跟理论不符。

输入正弦波频率是1.8Khz的样子 我上楼 提供了一个附件 是全部的原理图。

如果说在这个频率下C1和C2可以近似看成一个电阻,然后R1、R2、C1、C2、R3共同构成分压电路,实测0.2V正弦波还能理解,实测3.5V正弦波的那个位置又感觉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测电路就是图片上面标的 正负3.5V正弦波  和 正负0.2V正弦波  这个图是运放的一部分。 附 ...

首帖就贴完整的电原理图,可以省不少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实测电路就是图片上面标的 正负3.5V正弦波  和 正负0.2V正弦波  这个图是运放的一部分。 附 ...

首帖图中最左边标注 “输入……”,这一个NET上标注了两个电压数值,一个是5.85V,另一个是5.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最左边标注 “输入……”,这一个NET上标注了两个电压数值,一个是5.85V ...

U1的3号脚5.85V,1号脚是5.9V 这些数据都是示波器我实际测量的。初始信号来源是U3的2号脚。因为我初步分析是最终使会使U1的1号脚有5.9V的输出,所以一开始贴图简化了电路,想重点探讨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
频率为1.8kHz的正弦波是图中U3产生的。这个芯片型号ICL8038,专用于产生方波、三角波、正弦波。该芯片2脚信号(我没有查datasheet,应该是正弦波输出脚)经U2A和R16C4R15C14(可能是带通)再经R14和R17C1构成的一阶低通送U1A同相输入端。U1A显然是个跟随器。

网友:
【如果说在这个频率下C1和C2可以近似看成一个电阻,然后R1、R2、C1、C2、R3共同构成分压电路】

估计你错就错在这个地方。

网友:
【如果说在这个频率下C1和C2可以近似看成一个电阻,然后R1、R2、C1、C2、R3共同构成分压电路】

电阻与电容简单串联,通过单一频率交流信号(纯正弦波)时,电容中电流与电阻中电流大小相同,相位相同,但电容两端电压与电阻两端电压并不能直接相加,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与电阻两端电压相位不同。对电容与电阻简单并联并联来说,两端电压完全相同(幅度和相位),但电容中电流与电阻中电流相位不同。这一点,不会不知道吧?

网友:
简单的串联和简单的并联电路,电流电压尚且不能直接相加相减,首帖图中C1、C2、R3这个三角形(完整图中为C2C3R3)就更不能简单相加相减了。更何况R3还联接到U1B输出端(U1B输出端是另一个电源,此电源电压与R1下端输入信号同频率却不同幅度也不同相位,却受运放两个输入端信号控制,叫做受控源),计算就更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在这个频率下C1和C2可以近似看成一个电阻,然后R1、R2、C1、C2、R3共同构成分压电路】 估计你 ...

从这张完整的原理图上看 也就是C2、C3看成电阻,这个假设也是另一位朋友的假设,他的提议。我只是顺着他的思路讲。U1A的1号脚出来的波形我一开始就清楚了,所以我一楼直接出了个简图,我就是不明白U1B这里的波形。希望您看下这一块我实际测得的波形,理论上为什么会是这样,还望您提点一下,谢谢。

网友:
5.85V和5.9V,可能是示波器的误差。示波器有1%的误差很常见。

但是,单踪示波器现在几乎见不到了。如果你的示波器具有双踪(两个通道),为何不同时看电路中两点波形?例如同时看 “输入 5.85V正弦波" 和 ”实测3.5V正弦波“?同时看,立即可以看出这两点信号幅度不同,相位不同。

网友:
【我就是不明白U1B这里的波形。希望您看下这一块我实际测得的波形,理论上为什么会是这样】

波形是不是还没有贴出来?

我在16楼说了,最好是同时看两点的波形。当然,如果你的示波器有四踪,同时看四点波形,更好。

网友:
示波器有两个通道的,晚点我测一下,如果真是相位不同,那理论上可以怎么分析下呢?或者说设计这个电路的人的思路,他怎么会想到这样搭电路的。

我这个电路主要的作用是测量P1上脚3和脚4管脚之间的电阻值,通过电阻值的变化来控制Q1三极管的通断,然后继电器J?给出开关量信号。R12可调电阻可以调节外部电阻值的那个临界点,控制到达的电阻值时,Q1发生通断变化。

网友:
『我这个电路主要的作用是测量P1上脚3和脚4管脚之间的电阻值』

P1的3脚和4脚之间联接了一个电感L1,那还测什么电阻?

网友:
【或者说设计这个电路的人的思路,他怎么会想到这样搭电路的。】

那可太难猜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