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高速走线

楼主:
用PADS做高速走线时,总感觉不是很方便,比如走等距和等长布线时,有用PADS熟悉的大佬来讲解下.

网友:
查阅下手册或者说明书,应该是有的,再不济,EDA设计布线软件中的帮助文件,应该是有的,也可以配置RULES规则可以检定的,应该是有帮助的

网友:
应该直接有等长工具吧,通常要使用蛇形走线将总长度较短的信号线绕到与组内最长的信号线长度公差范围内

网友:
走等距和等长布线哪个软件都一样不是很好操作

PADS布这种高速线应该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