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V到3.3V转换的芯片?

楼主:
电池供电,请问3V转换到3.3V怎么做?

有一些稳压芯片做的是降压,没找到升压的芯片。

自学,问题比较菜,请多关照

网友A:
要求不高用三极管,有要求用专门芯片,如TXS0104

网友:
我就喜欢推荐便宜芯片,越便宜的越敢用

PW5100-33  TB上零售3毛。

要666

网友:
确实,能够满足要求的电源芯片挺多的,不过应该有更加便捷的方法能够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用三极管,有要求用专门芯片,如TXS0104

电池供电还是稳定的比较好,专业芯片推荐

网友:
我常用的一款升压芯片是TPS61041

网友:
如果是电池供电应该是低功耗吧,如果是低功耗那么这类的芯片通常可以在3V电压下工作地,也就不用转换成3.3V,如果不是低功耗就是3.3V那就最好使用高一点的电压电池。

网友:
3v只是电池典型电压,要考虑最高最低电压

网友:
3V到3.3V转换的芯片,估计2个1.5V电池供电,低功耗是关键

网友B:
感谢各位指导,电源设计很难。

用电源移动不方便,用电池供电,不改进电源设计,一天就需要更换电池。

采用BUCK-BOOST模式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指导,电源设计很难。 用电源移动不方便,用电池供电,不改进电源设计,一天就需要更换电池。 ...

buck-boost芯片是常用芯片,电池供电的芯片大多都有相关电路.

更换电池不应该是功耗问题吗?可以考虑:

1.使用效率更高的buck-boost芯片,比如LTC3127,

2.涉及功耗确认,包括使用低功耗器件,上下拉电阻等.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