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799的鼠标,Logitech G903拆解

楼主:
侧键用的欧姆龙微动,一般都是用点动的switch

发光的Logo 的三色led

左右键用的凯华红色微动

hero的光电传感器

旁边很多sot23-6的东西

狗屁王无线充电底座的样子

无极滚轮用的光电编码器

无线充电的线

无极滚轮的顶部

鼠标拆之前

网友:
侧键用的欧姆龙微动,一般都是用点动的switch。用料可以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侧键用的欧姆龙微动,一般都是用点动的switch。用料可以呀。

真的可以的,比一般的强太多咯

网友C:
怎么还有一个FPC座啊,用得了这么多的接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还有一个FPC座啊,用得了这么多的接口吗

侧键4个

顶上3个

左右两个

滚轮也能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以的,比一般的强太多咯

我也用LG的,就是没你的这么贵,我闲鱼买了一个,好象还可以

网友D:
以前用G502,觉得很好。

现在换了高仿G502的巴塞利斯蛇X极速版,感觉比G502还好,无线很自由,而且很轻。唯一缺点就是费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LG的,就是没你的这么贵,我闲鱼买了一个,好象还可以

这个2手的现在只要200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G502,觉得很好。 现在换了高仿G502的巴塞利斯蛇X极速版,感觉比G502还好,无线很自由,而且很轻 ...

我主要快捷键设置比较多

右边侧键 quicker 和翻译

左边侧键 复制和删除

这样效率比较高

网友E:
楼主买来打游戏的吗,拆开干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2手的现在只要200多了

我现用的G304好象几十块钱吧

网友F:
Logitech的之所以行,看看人家的用料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买来打游戏的吗,拆开干啥呢

买来提高工作效率的

可以捕捉不同的工作窗口做不同的快捷键设置

这样我写程序时候就可以按下侧键直接编译

直接下载

画pcb时候可以侧键切换层,侧键框选

在配合quicker工作效率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用的G304好象几十块钱吧

那不知道嘞,在家时候还是喜欢侧键多的

出差的时候喜欢用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ogitech的之所以行,看看人家的用料就知道啦

是啊,这个侧键比那些鼠标强太多了,当然这个价格在哪里

网友G:
用料扎实,而且是无线的带充电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很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料扎实,而且是无线的带充电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很可以了

换配重就可以支持无线充电

网友:
Logitech的用料确实扎实,也难怪在鼠标领域一直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