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楠K510开发板的AI应用(四)——调优训练模型

楼主:
在上一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7686-1-1.html)中,我们尝试对一个三分类的模型使用584张图片进行训练,其结果似乎并不让人满意。轮次之间抖动太大,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承接性,分析后初步怀疑查看输入的三类图片中的部分图片尺寸过小,可能不能满足卷积的需要,重新调整图片源,尽可能保持各分类图片总数量不变(<300),修改后的图片集数量如下:

恐龙dinosaur:295(train236+test59)、热狗hotdog:260(train208+test52)、花卉flower:280(train225+test55),使得训练集和测试集的图片数量比值完全相同。

同时在导入图片集时,使用batch_size的值为20,恢复为缺省值32,期望扩大数据的多样性。

再次训练,解决了抖动,但出现了新的问题(过拟合),以ResNet50为例,训练曲线如下:

如之前分析的,loss有明显下降趋势,但val_loss几乎不发生变化,说明这个训练迭代过拟合(over fitting),造成过拟合的原因显然是因为样本数量太少,可训练参数过多。考虑到用于训练的电脑只是一个笔记本,平时还做其它使用,不希望通过增大数据集来加强训练效果,只能考虑优化模型,而之前ResNet50和InceptionV3几乎是最简状态,不是很方便修改,于是考虑在自建模型基础上进行调整,之前的训练参数:

Total params: 11,562,243

Trainable params: 11,562,243

Non-trainable params: 0

基本训练思路是多轮Conv2D卷积,拉平后再经过一次Dense的relu,最后分配到3分类的softmax中。考虑增加最大池化(MaxPooling)层和丢弃(Dropout)层,并将丢弃参数设置为0.2~0.3。再次尝试训练。调整后的参数降低至原训练参数的1/10:

Total params: 1,518,723

Trainable params: 1,518,723

Non-trainable params: 0

经过调优以后,曲线已较为平滑。

且可以看到,随着训练轮次增加,loss和val_loss降低,accuracy和val_accuracy增加。说明模型调整是非常有效的。下一步调整是进一步降低loss和提升accuracy。但就目前曲线来看,生成的模型已经初步具备使用价值。计划下一篇开始测试模型。

另:考虑论坛下载审核机制周期挺长,我直接把用到的代码放在楼下,大家如有兴趣,可以直接修改,当然如果引用,最好加上“来自电子工程世界eeworld,原作者是tobot”之类的话

网友A:
数据集大概90兆,正好放在附件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到百度去拉把吧,想拉什么就拉什么,多分类也没问题,注意目录就行,在训练代码里面已经考虑到了。

已经把三段代码都合并进来了,直接干掉注释行就可以使用,但是InceptionV3和ResNet50模型还没调好,估计至少得5000张以上的训练图片才能达到预想效果。

从百度拉图片的代码,这个可以算是得意之作,毕竟玩爬虫不算什么本事,偷熊厂才有趣,不是吗?

把太小的图片过滤掉
干掉小图片.py (782 Bytes, 下载次数: 0)

网友:
顺便说一句,附件里面的代码只要有python就能玩,不一定需要板子的。

网友:
谢谢分享调优训练模型的数据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集大概90兆,正好放在附件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到百度去拉把吧,想拉什么就拉什么,多分类 ...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学完神经网络之后,大佬的讲解看的懂了

网友:
推荐可以用谷歌的云盘,上面可以跑模型,而且配置特别高,我们爱好者偶尔用一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