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空板 Python编程学习主控板】二:行空板上电运行+下载运行main.py演示程序

楼主:
本篇文章开始介绍行空板上电后的一些介绍和下载运行下载的main.py演示程序文件到行空板,并运行显示效果。

首先上电后看到如下图界面:

可以看主页目录一个界面无法显示完整,需要按下屏幕上右下角的向下按键可以下拉显示剩下的目录界面。具体每个目录功能会在后面具体用到的时候再详细介绍。

行空板通过USB与电脑连接,连接会识别行空板位网卡设备,然后在电脑浏览器上输入10.1.2.3就可以进入行空板主页,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行空板主页左边有四个目录,第一个是主页,主页主要显示了行空板官方网站和官方论坛网址,然后下面还有使用教程,包括入门教程上中下三篇入门教程。

然后点击左边应用开关选项,显示如下图:

可以开到应用开关包括Siot服务器控制开关和Jupyter代码编辑器开关。可以看到Slot开关默认是打开的,然后打开页面,显示如下图:

之前看行空板介绍视频的时候可以了解到,通过Siot的这个设置界面实现同年服务器向星空板发送控制命令,这里同那个新增项目ID可以设置不同的命令控制项目,后面实现其它功能的时候再详细实现和演示Slot控制功能。

行空板主页左边第三个选项是网络设置,点开网络设置选项,显示如下界面:

网络设置包括两部分内容,WiFI状态和连接WIFI选项,其中WIFI状态是行空板作为WiFi热点让其它设备可以通过WIFI连接到星空板,然后连接WIFI是行空板连接WIFI网络,应该是因为我的电脑连接的是HUWEI这个WIFI网络,所以行空板自动扫描到这个WIFI,然后输入密码就可以连上了,然后这里有提示只能支持2.4G wifi网络。

行空板主页左边最下面的是文件上传界面,如下图所示:

这个界面主要是上传编写好的py文件到行空板内存中,后面会讲到上传官方演示例程main.py文件,然后再行空板运行main.py文件。

main.py文件是需要打开行空板主页中应用开关的Jupyter服务,然后点击打开页面:

点击打开Jupyer页面后显示如下图:

通过这个页面可以看到有文件,运行和集群三个目录选项,其中文件目录界面下显示有main.py文件和四张图片,我要下载的就是这里的main.py文件。

选中main.py左边的空心方框图,就可以选择下载选项,如下图所示:

下载完成前先打开看一下main.py文件内容,如下图所示:

后面试着在这个文件基础上修改成自己要实现的功能代码。main.py文件下载后,通过行空板主页界面中文件上传选项,选择main.py文件上传,就可以将main.py文件上传到行空板内存中,如下图所示:

上传完成后,在行空板界面中选择切换运行程序选项,如下图所示:

进入切换运行程序后选择main.py文件运行,如下图所示:

以上在行空板上操作都是通过按下左边home按键进行确认选择功能,然后按下右边上面按键是向上切换选项,按下右边下面按键是向下切换选项。

点击home按键确认运行main.py文件后,出现如下图界面:

这里显示一个睡着的机器人界面,有两只闭着眼睛和留着鼻涕的机器人样子,然后最下面显示摇一摇叫醒它,我轻轻摇一摇星空板,就显示下面界面:

到这里显示机器人变成笑脸了,并且下方显示的汉字内容显示很高兴见到你,约等几秒后,显示如下图:

这里比上面多了一个右上角的箭头显示字符,按照界面提示,我点击右边上面的按键,显示如下图:

这个界面显示眼睛眼珠子睁着,还有两个一大一小红色爱心,并且右上角的箭头不见了,在原有箭头的位置下面出现一个一样的箭头,然后最下面的文字显示你按下了A键,这说明,将刚刚按下的右边上面的按键定义位A键,通过箭头提示,按下右边下面的按键,如下图所示:

这个界面之前有显示你按下了B键,只是我还没有抓拍除了就显示这个界面了,说明右边下面按键是B键,这个界面提示按A键可以进入下一项,我按键A键后,显示如下图所示:

这个界面是声光数据可视化,其中左边是环境声音传感器检测的环境声音大小数据,右边显示的是光照强度数据,儿子这两个可视化数据显示刚好对应的是行空板上面的声音传感器和光照传感器,因为屋内有家人在说话,所以声音大小数据一直变化,然后我将行空板拿到台灯下面,光照强度显示的数据就比较大,如下图所示:

中间显示的数据有满格情况,应该是100就满格了,然后将行空板远离台灯后,光照强度数据明显下降了,如下图所示:

此时通过按下A键,可以切换到下一个界面,下一个界面显示的模拟时钟,并显示实时时钟,如下图示所示:

这个时钟界面设计的还可以,下次可以尝试着换一个时钟地盘风格,按下A键后可以显示下一个界面,下一个界面显示的是行空板官网二维码,如下图:

再按下A键后,显示的界面是行空板上手教程二维码,如下图所示:

再按下A键,显示的最后一个页面,如下图所示:

到这里界面显示长按Home键退出,其实我实际中短按HOME按键也是可以退出的。好了,到这里就演示完成了行空板官方演示程序的功能。明天要经行FPGA培训一天,到时候看有没有空用行空板实现一下控制灯或者通过I2C读出SHT30温湿度传感器数据,如果顺利的话,后面就可以通过串口读取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数据,

PS:之前看准备申请行空板的时候仔细看了行空板的官方宣传视频,看到功能很多,很强到,对我非常震撼,然后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行空板是瑞芯微CPU和GD的MCU两个主控芯片,今天看在看行空板文本教程的的时候有看到行空板有这两个主控芯片,而且读取控制外设功能主要GD芯片来控制的,之前几年前用STMF103芯片跑了MicroPython程序,当时主要实现了读取ADC数据功能,这次行空板用的GD芯片是GD32VF103C8T6芯片,希望能想之前使用STM32F103一样顺利的使用Python,当然,行空板支持的完整的Python功能,所以能够实现的功能也会比MicroPython更加完整和强大。行空板的蓝牙和WIFI功能也是很有用的功能,后面也希望能把这两个功能调通,并展示出零来,好了,这篇文章就写到这里了,今天初步实现了行空板的一些操作,下一篇文章开始进行程序修改实现自己的功能,感谢大家的阅读。

网友A:
很期待楼主把行空板的蓝牙和WIFI功能也是很有用的功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期待楼主把行空板的蓝牙和WIFI功能也是很有用的功能测试,,,

嗯嗯,昨天因为培训一天的FPGA,所以只能先简单通过mind+图形化编程,并在线连接行空板,并通过行空板实时显示运行结果,比如显示图片,制作电子相册,一开始显示的图片比较大,显示的不对,后面讲图片像素修改成与行空板一样的像素比例就正常了,感觉图形化编程效率挺高的。后面看能不能通过蓝牙和WIFI传输照片和传感器数据。争取两个功能都能顺利调通,另外手上还有其它厂商蓝牙WIFI模块,倒是可以对比看一下。